GL850G的individual和gang mode区别是?

楼主(2016-11-16):
(无正文)

网友A:
单个模式和群组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个模式和群组模式

什么是单个模式和群组模式?

网友A:
GL850G有一个上游USB接口和4路下游USB接口。单个模式:一个上游USB对一个下游USB;群组模式:一个
上游USB对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下游USB接口。我是这么理解的。

网友B:
这个mode是决定下游端口电源控制方式
到底是每个口单独控制还是绑定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