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ACC如何使用

楼主(2016-11-16):
sbit ACC_7 = ACC^7;    //先定义

   for ( i=8; i>0; i-- )
       {
               ACC_7=DIO;
               SCLK = 0;
               ACC=ACC>>=1;
               SCLK = 1;
                   }
其中DIO是单片机引脚,用ACC_7读出的数值
是FF,但是我用if语句判断引脚,不用ACC_7读就是对的
,难道这ACC用法不对?

网友A:
这里可能for ( i=8; i>0; i-- ) 会用到ACC,这样就会覆盖下面的ACC值.....

网友B:
在这里面,C里面一般不要去操作寄存器。。。

网友C:
用了C,除非你特牛,否则动到寄存器,死得难看。

网友D:
要在C语言中直接访问工作寄存器(R0~R7,A,B等等),你就得考虑后果了呀

网友E:
我有次用I2C用了ACC,也被囧到了。。

网友F:
没听说过用C还要用ACC的啊

网友G:
建议可以看下编译的汇编程序找找问题

网友H:
楼主这是什么芯片的?

网友I:
51中的累加器ACC,是个8位的寄存器,用来存放数据的。

网友J:
楼主,你这个直接通过宏定义判断不行吗?

网友K:
只有ACC有计算功能。i-- 把ACC给用了。
PSW A B R0~R7 DPTR 这几个是编译器会自己随意使用的SFR。

网友L:
你用ACC的目的是什么,没看懂

网友M:
51单片机吧

网友N:
ACC=ACC>>=1;你这一行是要干什么?

网友O:
你都懂得ACC了,那ASM不就得了

网友P:
可能吧问题想得太复杂,用变量的事情为什么去用着寄存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