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按键没反应

楼主(2016-11-16):
char key(void)
{

  if(keyin==0)

    return 1;

  else
  return 0;
}

void main(void)
{
     unsigned int t;
     WDTCTL = WDTPW + WDTHOLD;
     P3DIR&=~BIT4;
     P2DIR|=0XFF;
     P2OUT=0XFF;
       while(1)
      {
          t=key();
          if(t)
          P2OUT=0;

      }
}

网友A:
这个不会没有上拉电阻吧?

网友B:
是啊,也没有看到设置输入上拉电阻。。

网友C:
好像key()根本就没返回值吧

网友D:
直接调试的时候看P3IN寄存器,看数值变化没

网友E:
估计是电路问题,仔细检查一下硬件设施吧。

网友F:
看下你的硬件IO接口的中断功能是否能产生中断功能?

网友G:
这个没用中断功能的话,就是进行IO口的检测了,这个是玄幻检测实现的。

网友H:
这样的话需要看下你的Io口是否设置成了输入检测的

网友I:
你这算是读取P3口的输入状态了,应该查看P3IN寄存器。

网友J:
IO没有配置正确吧。

网友J:
程序也不完整啊,发个完整的来看看。

网友K:
按键消抖了么。。

网友L:
也没有个连接图,怎么看啊

网友M:
这是用的那个系列的单片机啊

网友N:
P2DIR|=0Xff;
     P2OUT=0Xff;

赋值修改一下       在检测按键的时候加个延时消抖

网友O:
keyin有定义吗??是哪个口?>

网友P:
你有买MSP430的仿真器吗?还是只有下载器。P3.4对应按键的话,你试着直接按住按键,再用万用表量下P2端口的状态。同楼楼上,你的keyin有跟按键的引脚相关联吗,定义在哪,把定义keyin的代码贴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