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液晶亮一会儿

楼主(2016-11-16):
液晶显示一会儿就灭了,而且没有全部段都显示,重新加热单片机的晶振管脚,就能正常显示,但是一会儿就灭了,怀疑是晶振不起振,用的是32768圆形晶振,电容是12P,求教大神们,是什么原因导致的

网友A:
感觉这个不用加电容吧!

网友B:
楼主,晶振没启动,建议去掉起振电容试试,或者更换电容大小。

网友C:
量一下晶振输出波形喽,建议试试

网友D:
这是晶振的问题的吧,,先检查下是否虚焊的

网友E:
楼主,是你这液晶屏的问题吗?

网友F:
液晶屏灭了也有可能是供电问题。

网友G:
不起振和液晶有什么关系呢?

网友H:
温度变化会让晶振出现温飘吧

网友I:
在仿真调试中直接将程序运行到液晶屏被点亮的部分,然后再往下单步运行的看看。。

网友J:
弱弱问一句,外部晶振没启动的话,程序会运行到液晶显示这一块的么?

网友K:
哪个单片机?找该单片机官方的开发板原理图看看,人家是怎么做的

网友L:
晶振电路的问题,参考官方开发板提供的原理图。

网友M:
先检查一下原理图

网友N:
负载电容或者匹配电容与晶振不匹配或者电容质量有问题,试着改变晶体俩端的电容

网友O:
可以吧相关的东西都传上来再说啊。

网友P:
楼主为什么盗用了我的问题又发一遍啊,还是拷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