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关于430定时计数器的使用

楼主(2016-11-16):
各位大大,大家好,我是小白,我最近在做一个用制冷片降温的项目,我想问下有没有办法控制制冷片:让制冷片的温度降到15度时在15度保持一分钟,再接着降到10度,然后在10度保持一分钟再接着往下降温?(制冷片保持在15度时和10度时用的是PID算法加PWM波,用的主控芯片是MSP430F4250)

网友A:
这个明显是控制问题,只要能及时采集到温度,没啥难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明显是控制问题,只要能及时采集到温度,没啥难的

温度是能够及时采集到的,就是不知道怎么让这个温度保持一分钟

网友A:
引用 楼主:
温度是能够及时采集到的,就是不知道怎么让这个温度保持一分钟

当温度到了,就放慢pwm,根据温度调整pwm保持温度。一分钟后后重新增加pwm占空比继续加热

网友B:
就是把 PID  的目标温度设置为两个值就行了
先设置 15 度保持一分钟,再改为 10 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温度到了,就放慢pwm,根据温度调整pwm保持温度。一分钟后后重新增加pwm占空比继续加热 ...

谢谢群主,根据您的提示程序基本上已经写出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是把 PID  的目标温度设置为两个值就行了
先设置 15 度保持一分钟,再改为 10 度 ...

谢谢您,根据您的提示,程序基本上已经写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