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分析一下此过零检测电路有没有什么问题?

楼主(2016-11-16):
请大家分析一下此过零检测电路能否正常工作,当S1断开时有没有什么问题?会不会损坏三极管或光耦?

网友A:
电路不全,无法判断。问题出在5V回路上,图上没有反映。不过,就算5V回路连接正确且电源设计合理,不会存在安全性或其它问题,该电路也不好。
220V交流电网具有足够的驱动力,可以直接驱动光耦,用一整流桥或交流光耦串上限流电阻即可作为交流过零检测。如需要更小的过零检测门限,可以根据具体应用灵活设计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路不全,无法判断。问题出在5V回路上,图上没有反映。不过,就算5V回路连接正确且电源设计合理,不会存在 ...

多谢chunyang那么快就回复
这个5V电源是非隔离的。
我的要求并不高,只要在交流周期内能出现固定的信号就可以了。我现在使用的就是串联电阻100K的方式直接驱动光耦,测试也没什么问题,但考虑到PC817的规格书上说需要5mA电流CTR才80%,担心产品批量后外部环境比如温度变化导致光耦性能也变化,使原来固定出现的信号提前或滞后,那后果就严重了。所以才想到使用三极管驱动光耦的方式,改善产品的一致性。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多谢chunyang那么快就回复
这个5V电源是非隔离的。
我的要求并不高,只要在交流周期内能出现固定的信号就 ...

温度变化不会导致明显的过零脉冲飘逸,但时间会,只是这个时间不短且是以极低的变化率渐变的,因为光耦会老化,灵敏度逐渐降低,但这种情况在要求不高时可以忽略。关键在于你用这个过零脉冲干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温度变化不会导致明显的过零脉冲飘逸,但时间会,只是这个时间不短且是以极低的变化率渐变的,因为光耦会 ...

如果像你所说那样可以忽略因为光耦老化引起的时间变化,那我就放心了,还是用回原来简单的串电阻的电路好了。我这个是用于继电器过零吸合,这个S1其实就是继电器的触头。因为温度变化、继电器老化导致继电器的动作时间也变化,所以电路中有2个过零检测作为学习继电器动作时间之用,一路是220V,另一路是负载端。因为继电器触头接在零线和负载之间的,所以才有此电路出现。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果像你所说那样可以忽略因为光耦老化引起的时间变化,那我就放心了,还是用回原来简单的串电阻的电路好 ...

继电器吸合时间可是离散性非常大的,这是制造以及驱动共同导致,反而与温度、老化等关系不大,实在无必要做过零动作,想以此来保证吸合时间的长期一致是根本做不到的。如果要求负载接入的严格时序,应该用可控硅。如果你只是想单纯的利用过零接入负载来降低瞬态电流冲击,那更不能用继电器,可以说,你的设计思路整个就是错的。

网友B:
继电器离散是有办法解决的,如果想用继电器做电压过零投入,有几个点要注意:
1、继电器的驱动电流要稳定,电路直接取LN,电压不稳定,继电器动作时间离散,显然存在问题
2、光耦死区问题处理,决定过零点准不准
3、继电器动作时间校准,如果只是用光耦,精度不高
这个电路最后的偏移角度应该挺大的,能不能用看你自己的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继电器离散是有办法解决的,如果想用继电器做电压过零投入,有几个点要注意:
1、继电器的驱动电流要稳定, ...

继电器的离散性,这也是我用2个过零检测电路的原因,可以每次学习动作时间。过零点不准无所谓,我单片机中会作时间补偿,比如过零信号滞后1ms,那我软件中就提前1ms,关键是这1ms可千万不要有大的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继电器吸合时间可是离散性非常大的,这是制造以及驱动共同导致,反而与温度、老化等关系不大,实在无必要 ...

我这个电路是可以每次学习继电器动作时间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这个电路是可以每次学习继电器动作时间的

没啥意义,该时间离散性很大且不是常数,改可控硅甚至VMOS设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啥意义,该时间离散性很大且不是常数,改可控硅甚至VMOS设计。

我们的要求不高,误差不超过1ms都可以接受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们的要求不高,误差不超过1ms都可以接受的

对于继电器,1mS的精度怕是很难,对可控硅则是轻松的小菜。而且,继电器的成本往往会更高,可靠性也不如可控硅。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这个电路是可以每次学习继电器动作时间的

学习没啥意义吧,继电器上一次动作时间跟下一次动作时间,不一定一致。我认为继电器的吸合时间完全不可预测,想做到1ms精度,难!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于继电器,1mS的精度怕是很难,对可控硅则是轻松的小菜。而且,继电器的成本往往会更高,可靠性也不如 ...

我们一开始就是用可控硅的,但因为漏电流的存在,影响了安全性,所以才用继电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学习没啥意义吧,继电器上一次动作时间跟下一次动作时间,不一定一致。我认为继电器的吸合时间完全不可预 ...

只要供电电压一致,继电器的动作时间还是挺准的,这个我们做过测试。一般T73的继电器动作时间大概在5ms左右,上一次和下一次的动作时间误差不会超过0.5ms。

网友B:
引用 楼主:
继电器的离散性,这也是我用2个过零检测电路的原因,可以每次学习动作时间。过零点不准无所谓,我单片机 ...

你的想法是错的
1、继电器动作时间的离散性与几个过零检测电路无关。这里的离散性指的是,同一只继电器,每次的动作时间的离散。你学习也只是学习上次的动作时间,不代表这次动作时间。况且继电器闭合还有回跳时间。
  最好的办法,就是尽可能减小继电器离散时间,让这个误差忽略不计。
2、过零点不准不是无所谓,而是影响很大。过零点不准不是固定偏差多少,而是离散的,怎么补偿?

1ms其实非常容易做到,但是要看在什么应用场合。不然触点容易粘连。
曾经做过继电器过零投切偏移1°角的人给你的忠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想法是错的
1、继电器动作时间的离散性与几个过零检测电路无关。这里的离散性指的是,同一只继电器, ...

多谢你的回复
1、减少继电器的离散时间我只能保证供电电压的稳定,其他也没办法了;
2、如果忽略光耦老化引起的影响,过零点为什么会有离散现象呢?
3、我的负载是一个200W左右的开关电源,过零吸合稍微有点偏差也不是太大问题,加了过零吸合只是尽量减少出现触头粘连的概率。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多谢你的回复
1、减少继电器的离散时间我只能保证供电电压的稳定,其他也没办法了;
2、如果忽略光耦老化 ...

感性负载,如果只是为了减了粘连,应该做零电流切除,而不是做电压过零投入。你这种情况可以用带pfc的开关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