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关于晶闸管触发电路

楼主(2016-11-16):
这几天参考资料设计了一个晶闸管触发电路如图所示:

我想请问一下对于这个电路:
1.此电路系统中包含模拟电路,数字电路,强电电路与弱点电路,如此一来干扰会不会很大,是否应该在数字控制端加隔离?
2.左边的RC吸收电路参数选区是否合理呢,我是根据瑞萨电子的资料来的,还有右上方的RC并联电路用于防止误触发是怎么一回事呢?

网友A:
可控硅的关断要有反电压。另外双向可控硅要负触发才可靠。

网友B:
加一个光耦好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