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的带宽

楼主(2016-11-16):
如果信号是100mhz,那么应该选多少带宽的示波器?

网友A:
mhz是什么东西?

网友B:
测模拟信号,带宽最好选择最高频率的3倍,测数字信号就选最高频率的5倍。

网友C:
兆赫兹吧,何必纠结写法呢,版主有推荐说了就是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兆赫兹吧,何必纠结写法呢,版主有推荐说了就是

m → 毫
M → 兆
瞎写八写别人看不懂.莫非你也常这么写的.哈哈

网友C:
引用 网友D:
m → 毫
M → 兆
瞎写八写别人看不懂.莫非你也常这么写的.哈哈

正格写谁都会写,尤其是放到楼主的语境中,您老平胸(哈哈)而论,看到楼主帖子您不明白么?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正格写谁都会写,尤其是放到楼主的语境中,您老平胸(哈哈)而论,看到楼主帖子您不明白么? ...

哈哈,老兄不必太较真,一句玩笑话而已,老张是做老师的,一言一行都得中规中矩的.不象俺半路出家野路子,再火星的喵语都能看懂.
只是觉得一个吃技术饭的电工,应该严谨一点才有利于工作.必竟这是技术论坛.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哈哈,老兄不必太较真,一句玩笑话而已,老张是做老师的,一言一行都得中规中矩的.不象俺半路出家野路子,再火 ...

不愧是T叔,果然平胸

网友E:
根据所测信号选,正弦波,100MHz带宽也勉强能用,最好稍留点余量。测方波,那要看你对沿的要求,最好选带宽500MHz以上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正格写谁都会写,尤其是放到楼主的语境中,您老平胸(哈哈)而论,看到楼主帖子您不明白么? ...

写了几行文字,居然发不出来。只好贴图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D:
哈哈,老兄不必太较真,一句玩笑话而已,老张是做老师的,一言一行都得中规中矩的.不象俺半路出家野路子,再火 ...

还是规规矩矩书写好,在哪一门就遵守哪一门的规矩。

网友G:
100mHz的信号应采用示波器的ROLL(滚动)模式观看。
100MHz的信号要求示波器的模拟带宽100MHz或多点就行了,采样率大于200MHz多一点就行了。

网友H:
一般频谱要比测的信号的带宽大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