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HAL 串口的BUG

楼主(2016-11-16):
在NUCLEO-F412ZG上使用串口时发现的:
串口使用USART3,115200 8 NONE 1

  while (1)
  {

        while(HAL_UART_GetState(&huart3) != HAL_UART_STATE_READY);
        HAL_UART_Transmit(&huart3,(uint8_t*)"UserA button pressed.\r\n",25,100);
        while(HAL_UART_GetState(&huart3) != HAL_UART_STATE_READY);
        HAL_UART_Transmit(&huart3,(uint8_t*)"UserB button pressed.\r\n",25,100);
        HAL_Delay(1000);
  }

按说应该是串口输出:
UserA button pressed.
UserB button pressed.
可是结果并不是想象的那样,大家有没有遇到过。是我哪里没有弄对?还是HAL 的BUG?

网友A:
输出得是什么样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输出得是什么样得?

输出大多数情况下是UserA button pressed.也会出现第二句但是不全。

网友B:
把两个 while 都删掉.你就调用发送就行了.别等.不用你等.hal 会帮你等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两个 while 都删掉.你就调用发送就行了.别等.不用你等.hal 会帮你等

刚开始的时候,我是没用while等的,直接输出,但是结果是一样的。你可以测试下。

网友B:
我一直在用啊.只是没用412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一直在用啊.只是没用412

我在用其它的板子测试,看是HAL的BUG,还是412的BUG,90%都有可能是HAL的BUG.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一直在用啊.只是没用412

单步的时候是没有问题,运行起来结果就不正确了。

网友B:
把100改成 HAL_MAX_DELAY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在用其它的板子测试,看是HAL的BUG,还是412的BUG,90%都有可能是HAL的BUG.

只可能是你的bug。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只可能是你的bug。

确实是我的BUG,“\r\n”应该是两个字节,不是4字节。。。

网友D:
没遇到这样的问题,学习了

楼主:
问题找到了:原来是长度没有给对。。。“\r\n” 看上去是4个字符,其实C编译的时候只是0x0D,0x0A只是表示两个字符。
总结一下,字符长度,还是用strlen函数计算比较好,我为了方便,就自己数了一下,结果就错了。

网友E:
还要数长度,太容易出错了。

网友E:
维护起来会要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