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 5v控制信号的保护

楼主(2016-11-17):
目前遇到一个问题,有一个设备输出GND,12V和信号线(0V或者5V的数字信号,频率在500K左右)。
现在要求输出3根线怎么接都不会烧板子或者接口,目前GND和12V反接,可以串一个二极管防反,GND和12V短路可以加保险丝,信号和GND反接或者信号和GND短路也问题不大,就担心12V和信号短路或者反接怎么解决?

网友A:
1,信号处加tvs或者稳压管,并加限流
2,连线三根线用三种颜色标示。一一对应
3,插头用防反设计

网友B:
信号加电子开关 只有电源接正确 了 开关打开 信号才能输出

网友C:
接口用防反接的结构设计就足以应对了。

网友D:
用防呆接插件最简单.(即有方向性的插座.)

楼主:
因为是2个不同公司之间的配合,对方公司需要焊接这3跟线,他们可能焊接错误,但是焊接错误,他们再焊接回正确的方式,然后和我们说我们的设备有问题,这样的话,我们就只能认了。
之前碰到过这个问题,所以我们希望他们怎么接都不会烧我们的板子。

网友C:
引用 楼主:
因为是2个不同公司之间的配合,对方公司需要焊接这3跟线,他们可能焊接错误,但是焊接错误,他们再焊接回正 ...

不能改用接口插接的方式吗?

楼主:
现在考虑24V和信号之间的控制,首先信号线上接一个稳压二极管,然后串一个自恢复保险丝,一旦24V接到信号上,导致稳压二极管起作用,内阻变小,电流变大。电流变大直接导致自恢复保险丝断开。这样可否?

网友E:
引用 网友B:
信号加电子开关 只有电源接正确 了 开关打开 信号才能输出

虽说有点麻烦  但是本来提的要求就太特别……

网友F:
没啥特别的,用两只二极管加一只1k电阻和MOS管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没啥特别的,用两只二极管加一只1k电阻和MOS管就可以了

请问可否描述一下具体电路,谢谢。

网友G:
电源做输出限流保护,用晶体管实现,保险丝或自恢复保险未必一定能起到足够的保护作用。防反接用MOS管或二极管做,信号线用肖特基二极管对电源和地做钳位,配合电源限流保护即可实现对信号通路的保护。但这些措施都不如用合适的接插件来保证接线绝不会错为佳,去看看市场上设计优秀的产品都是怎么做的吧。

网友H:
引用 楼主:
因为是2个不同公司之间的配合,对方公司需要焊接这3跟线,他们可能焊接错误,但是焊接错误,他们再焊接回正 ...

这样增加的成本~~~ 你老板不骂死你

  品控问题,品控机制解决。

网友I:
也加二极管和保险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