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请问有有源光耦吗

楼主(2016-11-17):
现成的板子需要取反信号,让光耦原边导通时副边关断,原边关断时副边导通,跟常闭继电器那样的功能。要有的话帮推荐个型号,谢谢。

网友A:
难不成板子上就出来一根信号 一个地?

楼主:
现成的封装,画的是DIP-4,现在想让副边信号反相,网上查了下有光耦继电器,只是封装不合适。继续再找找。

网友B:
原来设计是什么,
难不成就是有源光耦,不需要外围电路?

楼主:
原来设计是光耦原边导通时副边导通,原边关断时副边关断。现在我想要取反的信号,也就是换个器件,封装还是DIP4(或者光耦贴片的也可以),原边导通时副边关断,原边关断时(没驱动信号)副边导通。也就是用个光耦继电器,只是副边继电器是常闭的。

这样的光耦没有。

楼主:
我要想改板分分钟的事,但是打板还加上加急,要多花上千块冤枉钱,现在就想换个器件解决问题。

看来冤枉钱还得花。

网友C:
两边看怎么接三极管,实现高低的取反

楼主:
有是有,就是价格贵了点,是普通光耦的十多倍。看样子还是得改一版啊。

网友D:
光耦输出取E极 和取C级签好反相。你看看电路上能不能调整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