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Linux] 加载驱动报这个错误,迅为的板子

楼主(2016-11-17):
如下图。是在一个像DOS的控制台操作的

网友A:
看这个意思是ko需要ARMv7,但是你的平台是ARMv5.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这个意思是ko需要ARMv7,但是你的平台是ARMv5.

好的,谢谢啦,我再试试

网友B(2016-12-23):
你这是用busybox做的吧,你的内核是3.0.15,要新建这个目录才行,否则你加载的驱动模块没地方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