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路什么作用,没看懂

楼主(2016-11-17):
听说是EMC的,但是没看出什么作用,哪位大神详细解释下,谢谢。

楼主:
主要是右上角那部分电路不知道怎么工作

网友A:
看上去像保护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上去像保护电路。

应该是保护的,问题是如何保护,能详细说下吗

网友A:
左边输入,右边输出,保证电压输入范围,你用电压输入范围往进一套,就能分析出来了。

网友B:
右边输入,左边输出,第一个MOS管Q3是防电源输入反接的,后面那两个三极管(Q1,Q2)以及稳压管D1和电阻,组合一起是过压保护的。

正确。

网友C:
过压保护和防反接吧

网友D:
正常Q1导通,,D1不通,R7不过电流,Q2的EB没压差,Q2不通,这样Q1正常导通,电压过来
电压过高,D1起作用,R7过电流,Q2的EB有压差导致Q2导通,然后Q1不通,电压就过不来了

楼主(2017-02-07):
7楼正解

网友E:
过压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