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理论研究所需的理想器件

楼主(2016-11-17):
虽然包括MATLAB和SPICE在内各种软件,可以简单轻松建立起仿真平台,但后续的实际搭建测试也是必须的!而实际搭建平台往往无法像仿真软件那样容易,元件库就特稀少!没有就得制啊,于是就有了本贴!
1.RLC相对来说足够理想,无需再制。
2.二极管
教材上有超级二极管原理及制作,略。
3.压控电压源VCVS
要求控制系数可调,而且足够理想,比如Rout=0

网友A:
据我所知,Multisim里的RCL是理想模型,晶体管和运放是按制造商给出的参数建的模,通用数字门电路有一部分也是理想模型。而LTSpice中所有的芯片、晶体管和RCL都是按制造商提供的参数建的模。真实的RCL物理特性也是和理想模型有明显差别的,除非用来校准用的价格昂贵无比的标准电阻、标准电容和标准电感,它们不仅仅是精度超高,而且物理特性也比普通元件更接近理想模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据我所知,Multisim里的RCL是理想模型,晶体管和运放是按制造商给出的参数建的模,通用数字门电路有一部分 ...

SPICE中RLC是否理想,取决于软件使用者,比如温度特性可以激活。当然有的基本库中RLCGD只是理想的。

总之,仿真软件里可以毫不费力,且零成本,获得想要的任何东西,这个没什么问题。

本贴不讨论软件,只讨论如何用物理器件搭建理论研究所需的基本器件,如受控源!(仿真软件里当然调库)

网友A:
现实中的RCL根本就不理想,特别是电感,线圈匝间的分布电容和导线的直流电阻是不可消除的,如果加入磁芯,还会带来磁滞效应、非线性和涡流损耗等。电感量越大,电感越是不理想。电容也有类似的问题,介质的漏电流始终是客观存在的,而且随容量增大而增加,还有介质的正切角损耗和浸润效应也是让人头疼的一对矛盾,卷绕结构的电容的极分布电感在频率稍高时也不可忽略。只有整体膜结构的电阻特性要比LC相对理想一些。所以,除非LC的值用得非常小,或者只考虑直流和低频,否则还真没有特别有效的方法让它们的特性理想。如果要想让RCL的实际物理特性尽可能接近理想模型,它们的制造成本恐怕会变得让你无法想象。

网友A:
另外说一句,反而是由于半导体技术的快速发展和工艺进步,现在的新型运放和门电路的特性越来越接近理想模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