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来谈谈自己刚做硬件设计时的自己是怎样的

楼主(2016-11-17):
请问下大家,现在做硬件电路设计,电路是自己设计还是从不同的芯片资料上的推荐电路,或者从开发板电路合成而来的?还有就是开发板上的电路怎样改成自己项目的电路,本人新手,刚接触硬件设计,感觉无所适从,感谢大家的指点!!!

楼主:
自己先顶一下

网友A:
我也是新手,给不了什么建议,多想,多动手多试,看些产品原理图,然后要经常巩固基础,我觉得是这个样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是新手,给不了什么建议,多想,多动手多试,看些产品原理图,然后要经常巩固基础,我觉得是这个样子 ...

那你做电路的时候,是参照芯片资料上的推荐电路吗,还是自己搭一个全新的电路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你做电路的时候,是参照芯片资料上的推荐电路吗,还是自己搭一个全新的电路 ...

按推荐的,但是我一般都要问个为什么这样搞(我的情况是因为我基础很差,所以才会这样),你要是基础好些,我想会有别的更好的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推荐的,但是我一般都要问个为什么这样搞(我的情况是因为我基础很差,所以才会这样),你要是基础好些 ...

同样基础差,感谢了

网友B:
能用推荐的就用推荐的,包括开发板上的和芯片手册上面的。
前人经过实验多次稳定的电路,你为何不拿来用?这时候不需要创新。
用的时候,自己基础差,总怕这样用有问题,所以可能会看看为何这么用,于是就进步了。
随着一点点的进步,就会对原先电路提出自己的质疑,于是,自己就会动手改动甚至完全创新了
这是一步步来的,不急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用推荐的就用推荐的,包括开发板上的和芯片手册上面的。
前人经过实验多次稳定的电路,你为何不拿来用? ...

感谢了,不过现在刚到公司,手头又有个项目,时间还比较紧张,虽说项目不难,但是自己什么也不会,连开发板上的那些开关、接口之类的去掉后都不知道要接到哪里了,所以压力山大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谢了,不过现在刚到公司,手头又有个项目,时间还比较紧张,虽说项目不难,但是自己什么也不会,连开发 ...

什么开发板,打算要什么功能?拿出来大家给你意见啊

网友C:
跟楼主一样,刚接触硬件,一起学习

网友D:
十多年前刚入门,那时候狂搜、翻书、 逛书城。
现在嘛翻翻自己的“库”
重在积累

网友E:
当然是用芯片的推荐电路...做好了...重点是后面的调试...一定要冷静,碰到异常情况才是正常的..呵呵...不要急..."再**一会,就能解决的"要常常这样对自己说....不要急于去问别人

网友F:
多参考芯片的推荐设计电路,再推敲一下为何要这样设计,最后实际投板焊接后进行调试以验证,这样逐渐地就很有经验了。做得有一些经验后,就可以尝试自己设计一些电路来实现功能了。路很长,重在持之以恒,大家都是从新手阶段过来的,相信你的领导也明白你的能力和任务应该匹配可行的。;)

网友G:
同新手,一般都是直接用推荐的电路

网友H:
一般用推荐的电路就ok

网友I:
好东西哦,大家不要光看不顶

网友J:
自己设计电路要有火候才行

网友K:
和搭积木一样吧,先是官方的,用熟了以后,再考虑自行设计,底子薄,我们只能这么来了

网友L(2017-01-13):
是啊,刚开始弄的时候,不能拿来就用,多问个为什么还是能学到东西的

网友M:
那真是一言难尽的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