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求指点:上电灯亮3s自动熄灭

楼主(2016-11-17):
现在有一个电路,由外部从插头给供电。
目前需求是,插头插入上电后,LED亮3s,然后自动熄灭,这个很容易做到。
但是还要求,拔掉以后,马上再上电,LED还是亮3s才熄灭。这就要求掉电后,电容要快速放电,这点我没想清楚要怎么做。

如果使用二极管放电,那么总会有0.6V的电放得很慢,再次快速上电后,灯亮的时间肯定就不够3s了,而且这还是在使用高导通阈值的mos管(很贵)的前提下。如果使用低导通的mos或三极管,那么放电比例更小,再次上电亮灯时间更短。我这个电路比较糙,电路细节和元件值都没有优化,大家姑且将就看一下。

另外,如果用555定时器的单稳态模式,是不是也会有这个问题?

还有一个方案是使用一个不到5毛钱的mcu,这是目前面积最小、最便宜、最可靠的方案。但是还是请各位大神指导一下,纯模拟的电路有没有可能做到快速放电还放得很干净?

网友A:
沙发,在G极接个10k电阻到到地可以试试

网友B:
不知道你是学术上还是工程上,学术上就用个运放,工程上在R2上串个稳压管,然后R2到Q1栅极你想加NPN也好,PNP也好,都好处理了。工程上没有那么精确,3S左右(2.4-3.6S)。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沙发,在G极接个10k电阻到到地可以试试

谢谢回复,你是说像图中这样吗?
这样应该G级永远都冲不起来电了吧?最高分压比例就是11k/(1.8M+11k)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你是学术上还是工程上,学术上就用个运放,工程上在R2上串个稳压管,然后R2到Q1栅极你想加NPN也好,P ...

也就是说C1电压跟稳压管决定Q1导通时间,R2串稳压管驱动PNP,PNP关断了把Q1栅极拉低,PNP上电就导通,可用个上拉电阻把Q1栅极上拉到5V的源。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也就是说C1电压跟稳压管决定Q1导通时间,R2串稳压管驱动PNP,PNP关断了把Q1栅极拉低,PNP上电就导通,可 ...

多谢,我消化一下

楼主:
这样在R1很大的情况下,管子导通不了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多谢,我消化一下

消化啥啊,也就是说上电PNP导通,3S后PNP关断,稳压管形成势垒以给你足够的充电时间,R2加稳压管驱动PNP,PNP控制Q1。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也就是说C1电压跟稳压管决定Q1导通时间,R2串稳压管驱动PNP,PNP关断了把Q1栅极拉低,PNP上电就导通,可 ...

好的,我大概明白,但是放电时,好像还是不能很快完全放干净吧?

网友C:
还是用MCU比较好,说不定以后,还有其它要求,比如闪,微亮。各种折腾都不是问题

网友B:
引用 楼主:
好的,我大概明白,但是放电时,好像还是不能很快完全放干净吧?

没让你放干净啊,用个3V的稳压管你那0.6V不足为虑吧啊哈哈,0.6V也就是3S精度的误差,我给了你精度的了,就是在频繁插拔的情况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让你放干净啊,用个3V的稳压管你那0.6V不足为虑吧啊哈哈,0.6V也就是3S精度的误差,我给了你精度的了, ...

嗯,情况是好多了。
就是不知道客户是否接收这0.x秒的误差,还得确认以下。

网友D:
BCE/mos都可以

网友E:
用555电路多好

网友F:
D1换肖特基,0.6V变0.3V哇塞,变小50%。。。

楼主:
引用 网友F:
D1换肖特基,0.6V变0.3V哇塞,变小50%。。。

确实是一个方法,小到一定程度,说不定人就察觉不出来了。。

楼主:
不好意思,对555不太了解。看了一下555的单稳态应用,好像也存在掉电后不能马上放电干净的问题?还请指导一下

网友G:
找一个MCU,很便宜的,瞬间掉电,可以很容易检测的。

网友H:
MCU虽然便宜,但是烧写程序也不是免费的,

下面这个电路相比你的图只增加不到一毛钱,部分参数需要再调整,

网友I:
可以考虑在C1两端加一个PNP,将PNP的B基通过分压电阻接到强电上.

这样当强电有电时, PNP截止.当强电断开时,PNP导通,使C1快速放电.

网友J:
这个没问题。成本还低。

网友K:
楼主加油,我们都看好你哦

网友L:
引用 网友H:
MCU虽然便宜,但是烧写程序也不是免费的,

下面这个电路相比你的图只增加不到一毛钱,部分参数需要再调整 ...

牛掰牛掰,,

楼主:
引用 网友I:
可以考虑在C1两端加一个PNP,将PNP的B基通过分压电阻接到强电上.

这样当强电有电时, PNP截止.当强电断开时, ...

厉害厉害!

楼主:
引用 网友I:
可以考虑在C1两端加一个PNP,将PNP的B基通过分压电阻接到强电上.

这样当强电有电时, PNP截止.当强电断开时, ...

仔细想了一下,掉电基极电压是0,NPN导通与否取决于C1上的电压,如果C1上的电压降到NPN的阈值电压以下,NPN就关断了,还是有一部分电放不掉。这就跟用二极管放电没啥区别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这个没问题。成本还低。

我大概分析一下:
一上电,C2负极是5V,555输出0V,灯亮。
然后随着C2充电,C2负极电压慢慢掉下来,掉到VCC/3时,输出5V,灯灭。
掉电以后,主要放电通路是R2、D1,使用肖特基管,正向导通电压小,可以保证大部分电很快放掉,但是C2两端压差<0.3V时,就只能通过R2、R1这个通路慢慢放了。
这样在快速插拔时,亮灯时间还是会有一点误差,但是误差已经非常小了,按2.3RC充满计算,大概误差在3%以内。

我上面分析的对吗?

网友M:
楼主,你好。你原电路中的D1是否为续流二极管,若是的话,就是考虑了实际电容的感性。再有此二极管配上R6是否就已经达到了电源断开后,电容的快速放电。

楼主:
引用 网友M:
楼主,你好。你原电路中的D1是否为续流二极管,若是的话,就是考虑了实际电容的感性。再有此二极管配上R6是 ...

放不干净啊,放到0.7V就放不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MCU虽然便宜,但是烧写程序也不是免费的,

下面这个电路相比你的图只增加不到一毛钱,部分参数需要再调整 ...

大神,你这个电路没太看明白。。
一上电,0.1u电压是0,所以PNP导通,快速给3.3u和0.1u充电,然后MOS管也会马上导通,灯亮。
由于100k也在给0.1u充电,所以PNP随后关断,然后3.3u就通过1.8M放电,电压低到一定程度,MOS关断,灯灭。

是这样吗?我有点乱了。
然后掉电后,需要3.3u快速放电,这个放电通路在哪里啊?

网友M:
你的电路里不要二极管,会这样

网友M:
你的电路里不要二极管,会怎样

楼主:
引用 网友M:
你的电路里不要二极管,会怎样

掉电以后放电很慢啊,只能通过R1、R6放电

网友N:
“纯模拟的电路有没有可能做到快速放电还放得很干净?"
  电容放电要干净除非两端短路,用电路是不可能的。所以设计延时不可以首次充放电为依据。

楼主:
引用 网友N:
“纯模拟的电路有没有可能做到快速放电还放得很干净?"
  电容放电要干净除非两端短路,用电路是不可能的。 ...

快速放电,这个概念可能我没有明确定义,不够严谨。
比如充电的时候,用1M的电阻充,放电的时候,通过设计用1k的电阻放电,我就认为是足够快了。工程中,有个3秒和0.1秒的时间比例关系就足够了。
我并没有追求绝对意义上的瞬间就把电容电都放掉。

楼主是否是50h市电外供?

网友H:
引用 楼主:
大神,你这个电路没太看明白。。
一上电,0.1u电压是0,所以PNP导通,快速给3.3u和0.1u充电,然后MOS管也 ...

没错,

我的电路,掉电后,3.3uF电容不需要放电,需要放电的是0.1uF,

如果元器件没有离散性,这电路比普通电路的时间误差要小好几个数量级,

考虑到元器件的离散性,其实用低压降二极管的方案就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没错,

我的电路,掉电后,3.3uF电容不需要放电,需要放电的是0.1uF,

嗯,有道理,3.3u不需要放电的。这个电路很精妙,学习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快速放电,这个概念可能我没有明确定义,不够严谨。
比如充电的时候,用1M的电阻充,放电的时候,通过设 ...

不是,就是5V直流供电

网友J:
引用 楼主:
我大概分析一下:
一上电,C2负极是5V,555输出0V,灯亮。
然后随着C2充电,C2负极电压慢慢掉下来,掉到V ...

分析对。

为了进一步加快掉电时C2的放电速度,C2减小到3uF、R1用1M。

楼主:
引用 网友O:
两颗三极管组成的単稳态,刚刚好的很。线路请见3GA1A。

请问3GA1A是什么?

网友P:
把21 楼manbo789 的电路改进一下,就可以了。

21楼电路里三极管换成PMOS场管,例如常见的Si2301,NMOS场管可以用AO3400。
但是这个电路在延时后期,LED 会逐渐熄灭,效果不是很好。

网友P:
这样改一下:

网友P:
上面的电路LED的亮度在延时后期会逐步降低,使用效果不好。

可以增加一个三极管,给电容加快放电:

这个电路的效果比较好一些。
调整R3 C2就可以改变延时时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