锂电池充电管理IC的问题求解?

楼主(2016-11-17):
RT,在使用TP4056或者国内的其他充电管理IC的时候;

CHRG,STDB两个引脚究竟怎么处理会比较好一点呢?
如果不插电,CHRG,STDB两个引脚都为低!!!这个上拉应该拉哪个电源比较好一点呢?

网友A:
悬空算了,本来这是接两个LED的

网友B:
开漏输出口,不用就接地

网友C:
建议仔细看器件手册。

网友D:
接输入5V,主要用来检测充电状态。避免电池产生额外功耗

网友E:
6,7脚都是充电状态只是端口,充电完成6脚输出低电平,充电过程7脚输出低电平;看你需求呗,需要指示就接两个指示灯;不使用就把它接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