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的Boot模式到底是做什么的?

楼主(2016-11-17):
有谁能用通俗的语言解释一下Boot模式到底是用来做什么的?三种Boot模式各有什么优势呢、
不要资料上介绍的那种很官方的话,没有解释出重点

网友A:
这是老师布置的作业吗?

要想规规矩矩的编程, Boot0接低, 不管Boot1 就万事大吉. 如果想研究其中的奥妙, 就老老实实的看数据手册, 就得要官方的解释. 不然别人讲了你又不信.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老师布置的作业吗?

要想规规矩矩的编程, Boot0接低, 不管Boot1 就万事大吉. 如果想研究其中的奥妙, 就 ...

好嘛,多谢提点了

网友B:
Boot0接低,Boot1随意,是Flash Boot,上电后会运行写在Flash中的代码
Boot0接高,Boot1接高,是SRAM启动,上电后会运行SRAM中的代码。由于SRAM中的代码在断电后就会被破坏,所以这种模式可以用于调试进入standby或者禁用JTAG/SWD引脚的代码,因为进入standby或者禁用JTAG/SWD之后,使用J-LInk或其他工具就无法连接MCU了,只需要断电后,SRAM中的代码就无法生效,即可再次连接调试
Boot0接高,Boot1接低,是SystemRom Boot,上电后会运行固化在MCU中的Bootloader,目前有串口和USB两种连接方式,可以使用GD提供的工具软件进行Flash的擦写等操作。

网友C:
如楼上所说,是针对MCU的不同位置的代码启动而言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B:
Boot0接低,Boot1随意,是Flash Boot,上电后会运行写在Flash中的代码
Boot0接高,Boot1接高,是SRAM启动, ...

一般的MCU芯片中都这样定义的

网友E:
这个一般都没怎考虑的额,,涉及到arm内核的时候要考虑?还是?

网友F:
这个是进行代码烧写方式的选择的

网友G:
这个就是控制选择程序的下载方式的

网友H:
启动的方式不用

网友I(2017-04-09):
我在测试GD32F130的STANDBY,忘记在 MCUDBG->CTLR1 中进行 HOLD了,然后SWD就再也下载不了。
拉高了BOOT0还是下载不了,只好通过串口ISP把FLASH擦了。

期间我都掉电了,然后拉高BOOT0再上电,为什么还是进了STANDBY?

网友J:
引用 网友I:
我在测试GD32F130的STANDBY,忘记在 MCUDBG->CTLR1 中进行 HOLD了,然后SWD就再也下载不了。
拉高了BOOT0还 ...

电流小,可能没有掉电成功

网友I:
引用 网友J:
电流小,可能没有掉电成功

不对呀,我都接高BOOT后手动RST呢,感觉是外部的NRST有些东西并没有真正复位。
怕放电不干净,下次断电后再把VCC手动对地短路一下看看。

网友K:
引用 网友B:
Boot0接低,Boot1随意,是Flash Boot,上电后会运行写在Flash中的代码
Boot0接高,Boot1接高,是SRAM启动, ...

这个介绍的非常详细的

网友C:
这个主要是在MCU的初始设计时所注意的

网友D:
boot管脚的设置的很重要的。

网友L:
引用 网友B:
Boot0接低,Boot1随意,是Flash Boot,上电后会运行写在Flash中的代码
Boot0接高,Boot1接高,是SRAM启动, ...

这个上面说的比较详细了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