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1结构体定义问题

楼主(2016-11-17):
(无正文)

楼主:
struct xxxx
{
        uchar a;
        uchar b;
        uchar c;
        uchar d;

}__attribute__((packed)); //加了不对齐,出现语法错误。
struct xxxx xdata yyyy;

1.如何在C51编译器中正确使用__attribute__((packed))

网友A:
c51不存在对齐问题,不需要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c51不存在对齐问题,不需要这个

谢谢,回头我做下实验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