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遇到个问题:STM8S003F3通过HT7533供电,VCAP起不来

楼主(2016-11-17):
只有不到0.1V,RST脚为0,换过多颗电容,从0.1-1U都试过,也换过7533,7533单锂供电4V多一点
继续试验:
拆掉7533直接电池供电正常;
瞬间短路供电脚与VCAP脚,能启动;
拆掉7533用STLINK的3.3V供电也正常;
是不是7533电压上升速度不满足003?

楼主:
解决了,加大7533输出电容,结贴

网友A:
解决了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