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netis] 芯片这样是被锁住了吗?

楼主(2016-11-17):
这样是表示芯片被锁住了吗?我该如何解锁啊?一开始可以连接单片机,下载一次就不能再次连接了

网友:
不是锁住了,是部分flash区域被保护了,问你需不需要解除保护

网友:
Flash 配置区域一旦被保护,就不能通过常用的 Flash 擦写命令修改 Flash
保护寄存器的值,其中包括 mass erase 命令。只能进入 EzPort 模式下执行 bulk
erase 命令来擦除 Flash 配置区域。也可以运用 Segger J-Link 提供的命令行( JLink Commander)软件运行“ unlock Kinetis"命令来擦除 Flash 配置区域。
Kinetis L 系列产品同样存在这样的问题,解决方法是通过外部的 SWD 调试器执行
全擦除操作。

楼主:
使用jlink的命令行形式进行解锁,依然不行哦,这个片子还能救回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