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 allegro铺铜问题

楼主(2016-11-17):
本人小白,用allegro自学画了一个两层的板子,现在不知道该怎么样铺铜,求大神解答最好图文

网友A:
画shape就好了啊

网友B:
edit   z-copy  右边选择top 层 动态铜皮 然后 框选边框(框一点点) 然后箭头图标 点铺铜 右边选择GND网络 即可
再重复 z-copu 右边选择bot层  动态铜皮  选择相同的网络 然后TOP 铺铜随便点下,底层的铺铜就出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edit   z-copy  右边选择top 层 动态铜皮 然后 框选边框(框一点点) 然后箭头图标 点铺铜 右边选择GND网络 ...

嗯现在明白了,我直接shape 画矩形就行了是把,把板子框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