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关于ADC前端抗混叠滤波器的问题

楼主(2016-11-17):
一般在ADC前端都会加抗混叠滤波器。但是,如果不加抗混叠滤波器的话,ADC采集到的信号频谱是不是由无限宽的频谱叠加得到的?比如我拿一个50MHz的ADC采集空中信号,是不是3GHz的信号也会混叠到我采集到的信号中?希望有大神能解答一下。

网友A:
楼主太科幻了吧,

ADC 输入可以不加任何东西,

网友B:
是的,一定进来了。但是滤波也是有一个效率的,如果信噪比大,简单滤波就可以。反正高频混叠部分信号能量小到一定程度,不影响测试结论就可以了。另外ADC本身也是有带宽的,3G的频率能不能进来还是一个问题。

网友C:
看懂响农定理再说吧,才明白为何叫抗混滤波器。

网友D:
你理解错了!

如果输入信号的频谱过宽,或者说输入信号的上限频率过高,经过AD变换,原始信号的频谱中,还会叠加一个频谱受损的原始信号的频谱,从而使你的信号的频谱结构改变,信息量丢失。

网友E:
如果不加抗混叠滤波器的话,就会有频谱混叠了,但ADC采集到的信号的频谱也会受到其本身的模拟带宽限制,3GHZ估计难以混进来,要看芯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