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电路中把2N3904接反了,怎么可以查一下三极管是不是被烧毁了

楼主(2016-11-17):
焊电路板时把2N3904焊反了,怎么用万用表测一下三极管是不是烧毁了

网友A:
万用表有专门检测三极管的插孔的。直接塞进去测就行了

网友B:
用量测二极管的档位去量测,正常的话各PIN脚之间应该是有值的,烧了压降会不一样的或是0或是无穷大!

网友C:
拆下来扔掉,焊个好的上去-----这时你可以确认板子上那个是好的。

网友D:
用二极管档位测be、ce的电阻就可以知道好坏

网友E:
直接扔掉吧,以后万一出问题麻烦

网友F:
三极管测量是电子基本功啊。方法百度即可。如果是软损坏,保险点用替代法吧。

网友G:
用万用表的FEE档测下就可以了,这个很简单的。

网友G:
三极管就两个PN结,分别测量两个PN结,正向导通,反向不导通,CE都不导通,在线测也可以的,这个要有经验,测下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