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电气检测问题

楼主(2016-11-17):
大神,
   画完PCB后用电气检测板子,显示有一处没有连接,但软件只提示 Un-Routed Net Constraint ( (All) )    --------其他什么信息都没有,这样没法找出哪里没有连接上了,大神有办法么?
  其他没有连接上的好歹有元件号,或者坐标什么的,这个什么都没有。。。。。。
  十分感谢!

网友A:
你可以试试,这种粗无消息会在message里面。
你回到PCB后再在打开message后双击那个错误会自动移动该错误上面。
目前我遇到的这种未连线这个方法可行。

网友(2018-04-21):
楼主用什么软件画的,可不可以上图给大家看一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