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G无线应用] nfr24l01无线通信问题

楼主(2016-11-17):
我的程序收发全都调好,上电之后发射端每隔一秒发送信息,接收端一直接收信息,可是每次接收信息前得俺一下复位键而且也就能接收一次,下次接收还得按下复位键,直接重新给板子上电都不行,求大神解答。

下面是我的收发配置程序

void NRF24L01_RX_Mode(void)
{
                NRF24L01_CE=0;
          NRF24L01_Write_Buf(WRITE_REG_NRF+RX_ADDR_P0,(u8*)RX_ADDRESS,RX_ADR_WIDTH);//写RX节点地址

          NRF24L01_Write_Reg(WRITE_REG_NRF+EN_AA,0x01);    //使能通道1的自动应答
          NRF24L01_Write_Reg(WRITE_REG_NRF+EN_RXADDR,0x01);//使能通道1的接收地址
          NRF24L01_Write_Reg(WRITE_REG_NRF+RF_CH,40);             //设置RF通信频率
          NRF24L01_Write_Reg(WRITE_REG_NRF+RX_PW_P0,RX_PLOAD_WIDTH);//选择通道0的有效数据宽度
          NRF24L01_Write_Reg(WRITE_REG_NRF+RF_SETUP,0x0f);//设置TX发射参数,0db增益,2Mbps,低噪声增益开启
          NRF24L01_Write_Reg(WRITE_REG_NRF+CONFIG, 0x0f);//配置基本工作模式的参数;PWR_UP,EN_CRC,16BIT_CRC,接收模式
          NRF24L01_CE = 1; //CE为高,进入接收模式
    delay_us(130);
}
//该函数初始化NRF24L01到TX模式
//设置TX地址,写TX数据宽度,设置RX自动应答的地址,填充TX发送数据,选择RF频道,波特率和LNA HCURR
//PWR_UP,CRC使能
//当CE变高后,即进入RX模式,并可以接收数据了
//CE为高大于10us,则启动发送.
void NRF24L01_TX_Mode(void)
{
        NRF24L01_CE=0;
          NRF24L01_Write_Buf(WRITE_REG_NRF+TX_ADDR,(u8*)TX_ADDRESS,TX_ADR_WIDTH);//写TX节点地址
    NRF24L01_Write_Buf(WRITE_REG_NRF+RX_ADDR_P0,(u8*)RX_ADDRESS,RX_ADR_WIDTH); //设置   RX节点地址,主要为了使能ACK

          NRF24L01_Write_Reg(WRITE_REG_NRF+EN_AA,0x01);     //使能通道1的自动应答
          NRF24L01_Write_Reg(WRITE_REG_NRF+EN_RXADDR,0x01); //使能通道1的接收地址
          NRF24L01_Write_Reg(WRITE_REG_NRF+SETUP_RETR,0x1a);//设置自动重发间隔时间:500us + 86us;最大自动重发次数:10次
          NRF24L01_Write_Reg(WRITE_REG_NRF+RF_CH,40);       //设置RF通道为40
          NRF24L01_Write_Reg(WRITE_REG_NRF+RF_SETUP,0x0f);  //设置TX发射参数,0db增益,2Mbps,低噪声增益开启
          NRF24L01_Write_Reg(WRITE_REG_NRF+CONFIG,0x0e);    //配置基本工作模式的参数;PWR_UP,EN_CRC,16BIT_CRC,接收模式,开启所有中断
        NRF24L01_CE=1;//CE为高,10us后启动发送
     delay_us(10);
}

网友A:
可直接联络中颖FAE林工,电话:0755-25181447-333

网友B:
单从 收发配置程序 来看, 并不能看出问题.
既然有发射/接收成功的情况,那设置应该是没有错.

可以从以下方面分析:
一. "按一次复位键, 接收就可以成功接收一次"..."直接重新给板子上电都不行".
    按复位键使程序重新运行,是带电的第2次初始化. 所以猜测,第1次上电对RF的初始化有某些设置没有做好.但第2次的复位后,因为是带电的, 然后初始化就成功了.
    有以下猜测.
    1. 有一个地方可以查看一下,参照Nrf24L01的ACTIVATE命令, 这个命令是乒乓模式的,改写这个设置, 往往要先读出状态再改写到想要设置的状态.----查看:是否程序中直接做了改写,而造成设置错误.
    2. RF的电源是否被MCU的控制, 如果是, 那是否上电后, 打开RF的电源,没有做延时, 就立马给RF做初始化, 而造成RF初始化不成功.第2次复位后为什么成功?或许因为RF前面有电容储着电吧----打开RF后,做点延时即好.
二. 第1次接收后,"下次接收还得按下复位键".
    上一次能够接收, 后续, 如果CE=1, RF应该会一直接收.
    1. RF最多只能接收3层FIFO的数据. 有数据就把它读出来,或者使用命令清除, 不要只清除 RF_STATUS而不清除FIFO.
    2. 接收到数据后,需要清除 RF_STATUS, 否则 IRQ一直为低电平, 不然,如果MCU是使用中断去唤醒接收, 那此时IRQ一直低电平就无法唤醒MCU了.
    3. 是否, 在RF接收后, 做了其它不应该做的RF动作?

以上,仅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