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编程] tms320c6455请问 mcbsp配置成UART

楼主(2016-11-17):
mcbsp 配置成UART,DX默认输出能配置吗?我用示波器测得默认值是低电平,但UART协议要求空闲状态是高电平,请问,DX默认输出怎么设置呢?谢谢

网友A:
网上有   UART通信实验(一) McBSP的使用与配置
找找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网上有   UART通信实验(一) McBSP的使用与配置
找找看看

这个是配置为GPIO模式的,我不用edma直接查询发送和接收页是可以的吧,发送的时候查询SPCR1的XRDY位,接收的时候查询RRDY是否为1.这种方式可以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是配置为GPIO模式的,我不用edma直接查询发送和接收页是可以的吧,发送的时候查询SPCR1的XRDY位,接 ...

不好意思  针对这款  没试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