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STM32F407VE有没有USART6引脚输出?

楼主(2016-11-17):
407英文简介的第46页说明63(PC6)、64(PC7)是USART6的输出引脚,但是配置后能进入发送中断引脚没有输出信号,而USART1~USART5都工作正常。
void Uart6_Configuration(void)
{
        #if(COM6)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USART_InitTypeDef        USART_InitStructure;
        USART_ClockInitTypeDef USART_ClockInitStruct;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USART_DeInit(USART6);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USART6,ENABLE);                                                                //ʹÄÜUART6ʱÖÓ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USART6_IRQChannel;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0;                                                //ÇÀռʽÓÅÏȼ¶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1;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RCC_AHB1PeriphClockCmd(RCC_AHB1Periph_GPIOC,ENABLE);                                                                //ʹÄܶ˿ÚCʱÖÓ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6;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                                                                                                //GPIOģʽ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25MHz;                                                                                //GPIOËÙ¶È
        GPIO_InitStructure.GPIO_OType = GPIO_OType_PP;                                                                                        //GPIOÊä³öÀàÐÍ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NOPULL;                                                                                //GPIOÉÏÀ­¡¢ÏÂÀ­¡¢²»À­
        GPIO_Init(GPIOC, &GPIO_InitStructure);                                                                                                    //PC6-TXD6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7;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                                                                                                //GPIOģʽ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25MHz;                                                                                //GPIOËÙ¶È
        GPIO_InitStructure.GPIO_OType = GPIO_OType_PP;                                                                                        //GPIOÊä³öÀàÐÍ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NOPULL;                                                                                //GPIOÉÏÀ­¡¢ÏÂÀ­¡¢²»À­
        GPIO_Init(GPIOC, &GPIO_InitStructure);                                                                                                    //PC7-RXD6ÎªÍÆÍ츴ÓÃÊä³ö

        GPIO_PinAFConfig(GPIOC, GPIO_PinSource6, GPIO_AF_USART6);
        GPIO_PinAFConfig(GPIOC, GPIO_PinSource7, GPIO_AF_USART6);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BaudRate = Uart6.BaudRate;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WordLength = (COM6_WordLen/9) << 12;

        if(Uart6.CheckModle)                                                                                                    //ÓÐУÑé
        {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Parity = 1 << 10;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Parity |= (Uart6.CheckModle-1) << 9;
        }
        else                                                                                                    //ÎÞУÑé
        {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Parity =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Parity & (~(1 << 10));
        }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StopBits = COM6_StopBit << 12;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 = 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_None;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 |= COM6_RTSE<<8;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 |= COM6_CTSE<<9;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 |= COM6_CTSIE<<10;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Mode = (COM6_RxEn<<2) | (COM6_TxEn<<3);
        USART_Init(USART6, &USART_InitStructure);

        USART6->BRR=ComputeUsartBRR(APB2CLK,Uart6.BaudRate,COM6_OVER8);

        if(COM6_DMAT)
        {
                USART6->CR2 |= COM6_DMAT << 7;
        }
        if(COM6_DMAR)
        {
                USART6->CR2 |= COM6_DMAR << 6;
        }
        USART6->CR2 |= COM6_CLKEN << 11;
        USART6->CR2 |= COM6_CPOL << 10;
        USART6->CR2 |= COM6_CPHA << 9;
        USART6->CR2 |= COM6_LBCL << 8;

        USART6->CR1 &= ~(COM6_TxEIE << 7);
        USART6->CR1 |= COM6_RxNEIE << 5;
        USART6->CR1 |= COM6 << 13;

        Uart6.TxdCnt=Uart6.TxdLen=0;
        Uart6.RxdCnt=Uart6.RxdTimer=Uart6.Rxd=0;
        #endif
}

网友A:
PC6 PC7就是。

确保软件配置没问题的话,也不放查查硬件,脚别看错了,电路板是否有短路情况。

网友B:
能进入发送中断, 说明这个外设是正常了, 就是引脚配置的问题了, 当然还有连接和焊接问题也要关注一下

楼主:
谢谢大家,量错引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