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STM32F030C8T6串口的开漏输出问题

楼主(2016-11-17):
把PB6/PB7都设置为开漏,接上拉电阻到5V,和外部5V器件通讯,发现TXD高电平时只能输出4V不到。RXD高电平时大概4V。
难道这里有什么窍门?

网友A:
你跟外部断开后再测试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跟外部断开后再测试下。

靠,断开上拉电阻后都是3.3V了,可我明明看到软件工程师设置了开漏了,难道设置成串口复用后又被强制了?

楼主:
我想要把TXD设置成开漏,RXD设置成浮空输入(或者开漏),这样就能够容忍5V,正确的该如何设置呢?

网友B:
有没有设置成多个功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没有设置成多个功能了?

没有,就串口

楼主:
看过来啊,难道真的无解?

网友C:
这个一般跟上拉电阻有关系

网友C:
试着改变上拉电阻试试,如果想精确计算可以参考,数电 门电路 这一章节

楼主:
结贴,是工程师看错管脚了,现在可以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结贴,是工程师看错管脚了,现在可以了。

这锅好黑

网友A:
引用 楼主:
结贴,是工程师看错管脚了,现在可以了。

搞错管脚或管脚接触不良 是非常常见而普遍的一个调试错误。
很多时候问题原因往往都简单,只是功能出不来就是**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