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难问答] 实现串口通信并控制LED

楼主(2016-11-17):
如何在Easy board 51单片机开发板上,实现用串口调试助手输入十六进制数控制LED 灯的亮灭并在液晶显示屏上显示数字?谢谢!

网友A:
先实现串口的发送和接收,第二部,根据串口数据,判断并控制LCD

网友B:
发送指令 解码指令应该很容易的啊

网友C:
可以试试串口助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