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求大神编写程序

楼主(2016-11-17):
两个湿度传感器,土下0.5m一个为S1,地下 1m一个 为S2,
当S1测得湿度在50%以下时,不论S2什么情况,系统工作,
直到S1与S2都在60%以上时系统停止工作;
当S1在50%以上,S2在50%以下时,系统工作,直至S2达到60%为止,
当S1在50%以上,S2在50%以上时,系统不工作。
具体湿度如果可以在32上输入也可以。

网友A:
以前都会说一句跪求,本人学生啥的
现在直接张口就来

网友B:
我的第一感觉就是if 里面加if,至于输入,可以考虑加个屏,技能显示当前湿度,又能手动输入数度,2个传感器的值,串口或者I2C传上来就行了,说不定还能搞个上位机显示曲线呢,看起来很高端

网友C:
到项目区去发个项目吧

网友D:
简单的话用if就行了,想复杂点用pid。显示可以用个OLED,加几个按键。想随时修改储存值,启用flash

网友:
实现方法不唯一,但是要考虑好的编程习惯以及程序执行效率问题

网友E:
不用上云吗

网友F:
言语是免费的

网友G:
就光控制继电器启停,硬件都做好了的话,程序就开个5万块钱吧。

网友H:
感觉楼主的几个要求都加上状态标志位,然后就判断标志位就可以了

网友I:
楼主,有人居然出5万!
当然他是版主,水平高
但是杀**焉用牛刀,找我吧,直接对折,2万5搞定

网友J:
2W4。如何

网友K:
根据这难度,我感觉起码十万上下,这样都是论坛坛友,我打个折6万6

网友L:
引用 网友A:
以前都会说一句跪求,本人学生啥的
现在直接张口就来

呵呵,很少了
教不教,他们不关心的,只要每天不要给他压力就好。
我招的几个,还要哄的

网友M:
能找到这个论坛,然后开口要,这很不错了,你们还要哪样?

网友N:
张嘴就来

网友O:
第一想法if嵌套、其他也有蛮多方法,看你怎么实现了、这玩意还是自己试试吧、我感觉不是太难

网友P:
好难啊 这程序好难写啊

发新帖 本帖赏金 0.10元(功能说明)我要提问

网友Q:
系统工作是啥意思

网友R:
好火爆的项目

网友S:
路过,围观伸手党小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