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c522芯片需要写入程序吗?

楼主(2016-11-17):
我想要自制一种13.56mhz的rfid模块。我有模块的电路图。请问是不是把芯片照着电路图焊上去就可以当模块用了?还是说我需要导入一些程序才可以变成模块?如果需要导入的话我需要在哪里下载那些程序?如何导入?

网友A:
RC522并未内置控制器,自然谈不上什么写入程序,但RC522需要控制器对其操作才能实现功能,通常控制器都用简单的MCU即俗称单片机的器件来做,那是需要编程和写入程序的。

网友B:
你要用写了程序的单片机来控制它才可以起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