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STM32定时器输出带有死区时间的PWM波形

楼主(2016-11-17):
要求得到下列波形,死区时间为1us,CH1,CH2,CH3之间的相位差为3us,频率为50KHz

main.c
/*********************************************
    标题:定时器输出带有死区时间的PWM波形
    软件平台:MDK-ARM Standard Version4.70
    硬件平台:stm32f4-discovery
    主频:168M
    Periph_Driver_version: V1.0.0

    描述:用一个定时器(TIM1),输出带有死区时间的PWM波形,要求:死区时间为1us,CH1,CH2,CH3之间的相位差为3us,频率为50KHz
          代码参考自STM32F4-Discovery_FW_V1.1.0\Project\Peripheral_Examples\TIM_ComplementarySignals

    author:大舟
    data:2013-04-15
**********************************************/

#include "stm32f4_discovery.h"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_TimeBaseStructure;
TIM_OCInitTypeDef  TIM_OCInitStructure;
TIM_BDTRInitTypeDef TIM_BDTRInitStructure;
uint16_t TimerPeriod = 0;
uint16_t Channel1Pulse = 0, Channel2Pulse = 0, Channel3Pulse = 0;

/* Private function prototypes */
void TIM_Config(void);

int main(void)
{
    /*!< At this stage the microcontroller clock setting is already configured,
    this is done through SystemInit() function which is called from startup
    file (startup_stm32f4xx.s) before to branch to application main.
    To reconfigure the default setting of SystemInit() function, refer to
    system_stm32f4xx.c file
    */

    /* TIM1 Configuration */
    TIM_Config();

    /* -----------------------------------------------------------------------
    1/ Generate 3 complementary PWM signals with 3 different duty cycles:

    In this example TIM1 input clock (TIM1CLK) is set to 2 * APB2 clock (PCLK2),
    since APB2 prescaler is different from 1 (APB2 Prescaler = 2, see system_stm32f4xx.c file).
    TIM1CLK = 2 * PCLK2
    PCLK2 = HCLK / 2
    => TIM1CLK = 2*(HCLK / 2) = HCLK = SystemCoreClock

    To get TIM1 counter clock at 168 MHz, the prescaler is computed as follows:
    Prescaler = (TIM1CLK / TIM1 counter clock) - 1
    Prescaler = (SystemCoreClock / 168 MHz) - 1 = 0

    The objective is to generate PWM signal at 17.57 KHz:
    - TIM1_Period = (SystemCoreClock / 17570) - 1

    To get TIM1 output clock at 17.57 KHz, the period (ARR) is computed as follows:
    ARR = (TIM1 counter clock / TIM1 output clock) - 1 = 9561

    The Three Duty cycles are computed as the following description:

    TIM1 Channel1 duty cycle = (TIM1_CCR1/ TIM1_ARR)* 100 = 50%
    TIM1 Channel2 duty cycle = (TIM1_CCR2/ TIM1_ARR)* 100 = 25%
    TIM1 Channel3 duty cycle = (TIM1_CCR3/ TIM1_ARR)* 100 = 12.5%

    The Timer pulse is calculated as follows:
    - TIM1_CCRx = (DutyCycle * TIM1_ARR)/ 100

    2/ Insert a dead time equal to (11/SystemCoreClock) ns    //这句不对,示波器里观测也不对,不是这样算的。

    正确的deadtime的计算方法(经理论与示波器测试成功)
    TIM_BDTRInitStructure.TIM_DeadTime=255 //这句设定的就是寄存器TIMx_BDTR的后8位,即DTG[7:0],所以最大值为255
    从下面的代码中的“第五步”中,实际上就相当于TIM1->BDTR=0x71FF;

    查看"STM32中文参考手册2009.pdf"的TIMx_BDTR(第248页),列寄存器TIMx_BDTR的后8位如下:
    位7:0    UTG[7:0]: 死区发生器设置 (Dead-time generator setup)
            这些位定义了插入互补输出之间的死区持续时间。假设DT表示其持续时间:
            DTG[7:5]=0xx => DT=DTG[7:0] × Tdtg,        Tdtg = Tdts;
            DTG[7:5]=10x => DT=(64+DTG[5:0]) × Tdtg,    Tdtg = 2 × Tdts;
            DTG[7:5]=110 => DT=(32+DTG[4:0]) × Tdtg,    Tdtg = 8 × Tdts;
            DTG[7:5]=111 => DT=(32+DTG[4:0]) × Tdtg,    Tdtg = 16× Tdts;

            例:若Tdts = 1/168us(频率为168M),可能的死区时间DT为:
            0到756ns,        若步长时间Tdtg为1/168us;
            762ns到1512ns,    若步长时间Tdtg为2/168us;
            1524ns到3us,    若步长时间Tdtg为8/168us;
            3048ns到6us,    若步长时间Tdtg为16/168us;

    计算
    这里要求设置deadtime为1us,落在区间"762ns到1512ns",所以选择公式“DTG[7:5]=10x => DT=(64+DTG[5:0])×Tdtg,Tdtg=2×Tdts;”
    列方程:(64+x)×2/168us = 1us;得x=20。所以DTG[5:0]=010100;推出DTG[7:0]=10010100=0x94。所以TIM_DeadTime=0x94。

    3/ Configure the break feature, active at High level, and using the automatic
    output enable feature

    4/ Use the Locking parameters level1.

    5/     这里要求3个通道的波形不是对齐的,所以必须设定为TIM_OCMode_Toggle模式,这样,ARR得走两趟才是一个周期,
        CCR1(TIM_Pulse)、CCR2、CCR3不同,则触发的点也不同,即错开了相位。
        注意,不管TIM_Pulse为什么值,占空比都是50%。因为ARR走一趟才取反一次。

    6/    要求pwm输出频率为50KHz。所以ARR=(SystemCoreClock/100000)-1 = 1679。即对时钟进行1680分频。

    7/    PWM1和PWM2的相位差为3us。计算如下
        因为ARR自加1的时间为(1/168M)s,即可列方程:(1/168M)x=3us,得x=504。
        即,CCR1、CCR2、CCR3之间相隔504时,PWM的相位差就为3us

    Note:
    SystemCoreClock variable holds HCLK frequency and is defined in system_stm32f4xx.c file.
    Each time the core clock (HCLK) changes, user had to call SystemCoreClockUpdate()
    function to update SystemCoreClock variable value. Otherwise, any configuration
    based on this variable will be incorrect.
    ----------------------------------------------------------------------- */

    /* Compute the value to be set in ARR register to generate signal frequency at 17.57 Khz */
    TimerPeriod = (SystemCoreClock / 100000) - 1;    //1679;17570 ARR=9561

    /* Compute CCR1 value to generate a duty cycle at 50% for channel 1 */
    Channel1Pulse = 100;//= (uint16_t) (((uint32_t) 5 * (TimerPeriod - 1)) / 10);//CCR1_Val=4780,比较值

    /* Compute CCR2 value to generate a duty cycle at 25%  for channel 2 */
    Channel2Pulse = 604;// = (uint16_t) (((uint32_t) 25 * (TimerPeriod - 1)) / 100);//CCR2_Val=2390,比较值

    /* Compute CCR3 value to generate a duty cycle at 12.5%  for channel 3 */
    Channel3Pulse = 1108;// = (uint16_t) (((uint32_t) 125 * (TimerPeriod - 1)) / 1000);//CCR3_Val=1195,比较值

    /**@step第一步配置时钟*/
    /**@step第二步配置goio口*/
    /**@step第三步定时器基本配置*/
    /* Time Base configuration */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rescaler = 0;//时钟预分频数,对168M进行1(0+1)分频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向上计数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eriod = TimerPeriod;//自动重装载寄存器的值,ARR=9561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 = 0;    //采样分频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RepetitionCounter = 0;//重复寄存器,用于自动更新pwm占空比

    TIM_TimeBaseInit(TIM1, &TIM_TimeBaseStructure);

    /**@step第四步 PWM输出配置*/
    /* Channel 1, 2 and 3 Configuration in PWM mode */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Mode = TIM_OCMode_Toggle;                //PWM1为正常占空比模式,PWM2为反极性模式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Polarity = TIM_OCPolarity_High;        //High为占空比高极性,此时占空比为20%;Low则为反极性,占空比为80%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utputState = TIM_OutputState_Enable;    //使能该通道输出
    TIM_OCInitStructure.TIM_Pulse = Channel1Pulse;    //设置占空比时间,CCR1_Val=4780,占空比为4780/(9561+1)=0.5

    //-------下面几个参数是高级定时器才会用到通用定时器不用配置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utputNState = TIM_OutputNState_Enable;    //使能互补端输出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NPolarity = TIM_OCNPolarity_High;        //设置互补端输出极性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IdleState = TIM_OCIdleState_Reset;    //刹车之后输出状态Specifies the TIM Output Compare pin state during Idle state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NIdleState = TIM_OCNIdleState_Reset;    //刹车之后互补端输出状态
    //-------
    TIM_OC1Init(TIM1, &TIM_OCInitStructure);//对channel1进行配置

    TIM_OCInitStructure.TIM_Pulse = Channel2Pulse;//CCR2_Val=2390,比较值
    TIM_OC2Init(TIM1, &TIM_OCInitStructure);//对channel2进行配置
    TIM_OCInitStructure.TIM_Pulse = Channel3Pulse;//CCR3_Val=1195,比较值
    TIM_OC3Init(TIM1, &TIM_OCInitStructure);//对channel3进行配置

    /**@step第五步死区和刹车功能配置,高级定时器才有的,通用定时器不用配置*/
    /* Automatic Output enable, Break, dead time and lock configuration*/
    TIM_BDTRInitStructure.TIM_OSSRState = TIM_OSSRState_Enable;                //运行模式下输出
    TIM_BDTRInitStructure.TIM_OSSIState = TIM_OSSIState_Enable;                //空闲模式下输出选择
    TIM_BDTRInitStructure.TIM_LOCKLevel = TIM_LOCKLevel_1;                    //锁定设置,锁定级别1
    TIM_BDTRInitStructure.TIM_DeadTime = 0x94;//死区时间1us
    TIM_BDTRInitStructure.TIM_Break = TIM_Break_Disable;                    //刹车功能使能
    TIM_BDTRInitStructure.TIM_BreakPolarity = TIM_BreakPolarity_Low;        //刹车输入极性,即刹车控制引脚接GND时,PWM停止
    TIM_BDTRInitStructure.TIM_AutomaticOutput = TIM_AutomaticOutput_Enable;    //自动输出使能
    TIM_BDTRConfig(TIM1, &TIM_BDTRInitStructure);
    /*    刹车控制引脚为TIM1_BKIN pin(PB.12),将PB12接GND,channel和其互补通道,都变为刹车后的电平,具体为0还是1,要看如下两个设置:
        .TIM_OCIdleState = TIM_OCIdleState_Reset;    //刹车之后,PWM通道变为0
        .TIM_OCNIdleState = TIM_OCNIdleState_Reset;    //刹车之后,PWM互补通道变为0

        注意:如果没必要,还是不要开启刹车功能,因为会对PWM产生影响,特别是当PB12悬空时,波形将会有很大的波动。
              这里不打开刹车功能,即.TIM_Break = TIM_Break_Disable;
    */

    /**@step第六步使能端的打开*/
    /* TIM1 counter enable */
    TIM_Cmd(TIM1, ENABLE);//打开TIM1

    /* Main Output Enable */
    TIM_CtrlPWMOutputs(TIM1, ENABLE);//PWM输出使能,一定要记得打

    while (1);
}

/**
* [url=home.php?mod=space&uid=247401]@brief[/url]  Configure the TIM1 Pins.
* @param  None
* @retval None
*/
void TIM_Config(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 GPIOA and GPIOB clocks enable */
    RCC_AHB1PeriphClockCmd(RCC_AHB1Periph_GPIOA | RCC_AHB1Periph_GPIOB | RCC_AHB1Periph_GPIOE, ENABLE);

    /* TIM1 clock enable */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TIM1, ENABLE);

    /* GPIOA Configuration: Channel 1 and 3 as alternate function push-pull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8 | GPIO_Pin_10;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10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OType = GPIO_OType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NOPULL;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 GPIOA Configuration: Channel 2 as alternate function push-pull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1;
    GPIO_Init(GPIOE, &GPIO_InitStructure);

    /* GPIOB Configuration: BKIN, Channel 1N, 2N and 3N as alternate function push-pull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2 | GPIO_Pin_13 | GPIO_Pin_14 | GPIO_Pin_15;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 Connect TIM pins to AF1 */
    GPIO_PinAFConfig(GPIOA, GPIO_PinSource8, GPIO_AF_TIM1);    //引脚功能,查看readme.txt
    GPIO_PinAFConfig(GPIOA, GPIO_PinSource10, GPIO_AF_TIM1);
    GPIO_PinAFConfig(GPIOB, GPIO_PinSource12, GPIO_AF_TIM1);
    GPIO_PinAFConfig(GPIOB, GPIO_PinSource13, GPIO_AF_TIM1);
    GPIO_PinAFConfig(GPIOB, GPIO_PinSource14, GPIO_AF_TIM1);
    GPIO_PinAFConfig(GPIOB, GPIO_PinSource15, GPIO_AF_TIM1);
    GPIO_PinAFConfig(GPIOE, GPIO_PinSource11, GPIO_AF_TIM1);
}
/**@end*/

楼主:
#ifdef  USE_FULL_ASSERT
/**
* @brief  Reports the name of the source file and the source line number
*         where the assert_param error has occurred.
* @param  file: pointer to the source file name
* @param  line: assert_param error line source number
* @retval None
*/
void assert_failed(uint8_t* file, uint32_t line)
{
        /* User can add his own implementation to report the file name and line number,
        ex: printf("Wrong parameters value: file %s on line %d\r\n", file, line) */

        while (1)
        {}
}
#endif
/******************* (C) COPYRIGHT 2011 STMicroelectronics *****END OF FILE****/

楼主:
/**
  [url=home.php?mod=space&uid=204422]@page[/url] TIM_ComplementarySignals TIM Complementary Signals example

  @verbatim
  ******************** (C) COPYRIGHT 2011 STMicroelectronics *******************
  * [url=home.php?mod=space&uid=288409]@file[/url]    TIM_ComplementarySignals/readme.txt
  * [url=home.php?mod=space&uid=187600]@author[/url]  MCD Application Team
  * [url=home.php?mod=space&uid=895143]@version[/url] V1.0.0
  * [url=home.php?mod=space&uid=212281]@date[/url]    19-September-2011
  * @brief   Description of the TIM Complementary Signals example.
  ******************************************************************************
  * THE PRESENT FIRMWARE WHICH IS FOR GUIDANCE ONLY AIMS AT PROVIDING CUSTOMERS
  * WITH CODING INFORMATION REGARDING THEIR PRODUCTS IN ORDER FOR THEM TO SAVE
  * TIME. AS A RESULT, STMICROELECTRONICS SHALL NOT BE HELD LIABLE FOR ANY
  * DIRECT, INDIRECT OR CONSEQUENTIAL DAMAGES WITH RESPECT TO ANY CLAIMS ARISING
  * FROM THE CONTENT OF SUCH FIRMWARE AND/OR THE USE MADE BY CUSTOMERS OF THE
  * CODING INFORMATION CONTAINED HEREIN IN CONNECTION WITH THEIR PRODUCTS.
  ******************************************************************************
   @endverbatim

@par Example Description

This example shows how to configure the TIM1 peripheral to generate three
complementary TIM1 signals, to insert a defined dead time value, to use the break
feature and to lock the desired parameters.

TIM1CLK is fixed to SystemCoreClock, the TIM1 Prescaler is equal to 0 so the
TIM1 counter clock used is SystemCoreClock (168 MHz).

The objective is to generate PWM signal at 17.57 KHz:
  - TIM1_Period = (SystemCoreClock / 17570) - 1

The Three Duty cycles are computed as the following description:
The channel 1 duty cycle is set to 50% so channel 1N is set to 50%.
The channel 2 duty cycle is set to 25% so channel 2N is set to 75%.
The channel 3 duty cycle is set to 12.5% so channel 3N is set to 87.5%.
The Timer pulse is calculated as follows:
  - ChannelxPulse = DutyCycle * (TIM1_Period - 1) / 100

A dead time equal to 11/SystemCoreClock is inserted between the different
complementary signals, and the Lock level 1 is selected.
The break Polarity is used at High level.

The TIM1 waveform can be displayed using an oscilloscope.

@par Directory contents

  - TIM_ComplementarySignals/stm32f4xx_conf.h    Library Configuration file
  - TIM_ComplementarySignals/stm32f4xx_it.c      Interrupt handlers
  - TIM_ComplementarySignals/stm32f4xx_it.h      Interrupt handlers header file
  - TIM_ComplementarySignals/main.c              Main program
  - TIM_ComplementarySignals/system_stm32f4xx.c  STM32F4xx system source file

@par Hardware and Software environment

  - This example runs on STM32F4xx Devices Revision A.

  - This example has been tested with STM32F4-Discovery (MB997) RevA and can be
    easily tailored to any other development board.

  - STM32F4-Discovery
    - Connect the TIM1 pins to an oscilloscope to monitor the different waveforms:
      - TIM1_CH1  pin (PA.08)
      - TIM1_CH1N pin (PB.13)
      - TIM1_CH2  pin (PE.11)
      - TIM1_CH2N pin (PB.14)
      - TIM1_CH3  pin (PA.10)
      - TIM1_CH3N pin (PB.15)

    - Connect the TIM1 break pin TIM1_BKIN pin (PB.12) to the GND. To generate a
      break event, switch this pin level from 0V to 3.3V.

@par How to use it ?

In order to make the program work, you must do the following :

+ EWARM
    - Open the TIM_ComplementarySignals.eww workspace
    - Rebuild all files: Project->Rebuild all
    - Load project image: Project->Debug
    - Run program: Debug->Go(F5)

+ MDK-ARM
    - Open the TIM_ComplementarySignals.uvproj project
    - Rebuild all files: Project->Rebuild all target files
    - Load project image: Debug->Start/Stop Debug Session
    - Run program: Debug->Run (F5)

+ TASKING
    - Open TASKING toolchain.
    - Click on File->Import, select General->'Existing Projects into Workspace'
      and then click "Next".
    - Browse to  TASKING workspace directory and select the project "TIM_ComplementarySignals"
    - Rebuild all project files: Select the project in the "Project explorer"
      window then click on Project->build project menu.
    - Run program: Select the project in the "Project explorer" window then click
      Run->Debug (F11)

+ TrueSTUDIO
    - Open the TrueSTUDIO toolchain.
    - Click on File->Switch Workspace->Other and browse to TrueSTUDIO workspace
      directory.
    - Click on File->Import, select General->'Existing Projects into Workspace'
      and then click "Next".
    - Browse to the TrueSTUDIO workspace directory and select the project "TIM_ComplementarySignals"
    - Rebuild all project files: Select the project in the "Project explorer"
      window then click on Project->build project menu.
    - Run program: Select the project in the "Project explorer" window then click
      Run->Debug (F11)

* <h3><center>© COPYRIGHT 2011 STMicroelectronics</center></h3>
*/

网友A:
有死区的波形不是你画的那样的。。。。。。

网友A:
用你的波形去驱动半桥要炸的。

网友:
原来两个互补的通道,在一段时间内同时出现了低电平信号,就是死区啊。懂了。

网友B:
就是两个互补信号出现了同样电平的时间段是死区,比如同时低电平,同时高电平。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就是两个互补信号出现了同样电平的时间段是死区,比如同时低电平,同时高电平。 ...

死区就是绝不允许出现都“ON”的状态。
为了保证这个原则不被违背,在ON/OFF转变的时候,插入一段都OFF的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