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多个中断问题求帮助

楼主(2016-11-17):
芯片为dspic33fj32m204   编译器为c30    ide mplab 8.9       开了两个中断只能进time2优先级高的中断。time3的中断标志位为1了也不进time3的中断
/****定时器初始化***************************/
TMR2=0;//tm2计数器初始化为0
PR2=2000;//50us定时
TMR3=0;//tm3计数器初始化为0
PR3=40000;//1ms定时
T2CON=0x8000; //TIME3和TIME2做为两个16位定时器
T3CON=0x8000;//time3 open
/****中断相关初始化***********************/
_NSTDIS=0;//允许中断嵌套
_T2IE=1;//time2 中断允许位
_T2IP=6;//time2 中断优先级为6
_T3IE=1;//time3 中断允许位
_T3IP=1;//time3 中断优先级为1
void _ISR _T2Interrupt(void)//50us定时进中断time2
{

   P_TempPOS.ByteVal = MotorSequence;
   if(((P_TempPOS.ByteVal&0x04)<=0)||((P_TempPOS.ByteVal&0x04)>=7))//相序不对报错
      {
          return 0;
         }
   P_Temp.ByteVal=P_TempPOS.ByteVal^motor_pos.ByteVal;
   if(P_Temp.ByteBit.b0+P_Temp.ByteBit.b1+P_Temp.ByteBit.b2==1)//仅仅一次改变,有效换相
      {
          motor_pos.ByteVal=P_TempPOS.ByteVal;
          bldc_pwm(motor_pos.ByteVal);
         }
     else
         {
             if((P_Temp.ByteBit.b0+P_Temp.ByteBit.b1+P_Temp.ByteBit.b2)!=0)//漏相报错
             return 0;
             bldc_pwm(motor_pos.ByteVal);
             }
   PR2=2000;//50us定时
    _T2IF=0;//清零标志位
   //_LATB4 ^= 1;
}
void _ISR _T3Interrupt(void)//1ms定时进中断time3
{
   PR3=40000;//50us定时
   _T3IF=0;//清零标志位
   _LATB4 ^= 1;
   System_ms++;
   if(System_ms>999)
      {
          System_ms=0;
          System_s++;
          if(System_s>59)
             {
                 System_s=0;
                 System_minute++;
                 if(System_minute>59)
                    {
                        System_minute=0;
                        System_hous++;
                       }

               }

        }
}

网友A:
我觉得你不应该开中断嵌套,timer2的定时很快,不会进到timer3中
中断优先级设定没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