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比较器可以比较15mV的信号吗

楼主:
我有个项目,需要对最小电压为15mV的信号比较进行比较,检测有没有信号,不需要检测信号具体是15mV还是20mV,也就是说无精度要求,且对频率无要求。只要比较器在15mV能触发就行。同反相输入端电压设置成“一致”,由于电阻精度为0.1%,,导致两者最大相差7.5mV。请问是不是信号大于7.5+4mV就能保证可靠触发,或者说15mV能保证可靠触发吗?不考虑同反相输入端电压接近容易受干扰问题,滤波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补充:比较器同反相输入端都加了偏置,0.7V。由于电阻精度问题,会导致一个是0.703V,一个是0.704V,也就是两者最大相差7.5mV。输入信号是100HZ,最小电压为15mV。
只要保证能够翻转就行,不需要精度,也不需要管没有信号时比较器是高电平还是低电平,我通过判断比较器是否翻转来判断有无信号

网友A(2016-11-17):
你的需求描述,不清晰,好像有点混乱。。。

网友B:
确实没看懂楼主的信号到底是什么样子的!
理论上,只要比较器两个输入端口有大于Vos的压差,比较器就可以动作!
只要楼主能产生一个精度足够的15mV做基准,那就没问题,比较器的Vos一般也就几个mV。

楼主:
1、对最小电压为15mV的信号比较进行比较。对精度无要求,对频率无要求,干扰可以软硬件滤波。只要求判断有没有信号!
2、比较器的同反相端输入电压一个是703mV,一个是696mV,相差7mV。比较器LM293A的最大输入失调电压4mV。
3、请问直接用比较器能保证可靠触发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1、对最小电压为15mV的信号比较进行比较。对精度无要求,对频率无要求,干扰可以软硬件滤波。只要求判断有 ...

只要信号电平是稳定的,比较器就可以正确触发

网友C:
一个703mv 一个696mv!是压差超过15mv动作吗?…不理解最小信号15mv…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个703mv 一个696mv!是压差超过15mv动作吗?…不理解最小信号15mv…

没有信号时,两者相差7mV.考虑输入偏置电压4~5mV,同反相输入端电压差最大12mV。信号幅值最小15mV,能不能让比较器翻转?

网友D:
一会说703与696之差,一会说无信号之差,楼主表达不清楚,人家如何帮你?

网友E:
应该是可以的。楼主选择的器件型号是LM293A,Vio(input offset voltage)电压典型值为1mv,最大为2mv.官方提供的手册中有Overdrive 电压为5mv时的输出电压、输出时间数据。可以根据你的实际应用测试一下

网友D:
   楼主要识别小信号的有无,用运放简单些。单个运放无信号时,Vos乘以开环增益造成饱和,无**常工作,如Ua。
   两个参数一样的运放,跟随器自地接到-端,Vos抵消,Ub输出是输入幅度电压,只要输入电压小于门电路的阀值,Ub就没有输出。附件电路输入大于1mv,门电路输出高电平表示识别到有信号输入。

网友D:
  如果担心误识别,跟随器运放的Vos选大些,0输入时,保证Ub输出一定
低电平,但是,输入信号幅度要大于两个Vos之差,因为,电路要从0或-Vcc
翻转到+Vcc需要大一些的驱动能量,也需要时间。电路可以单电源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会说703与696之差,一会说无信号之差,楼主表达不清楚,人家如何帮你?

感谢回复!判断有无信号,有信号时信号最小15mV。没信号时,(+)696,(-)703,相差7mV;比较器输入失调电压4mV;也就是说最少要11mV信号才能保证触发。有信号时(+)696+15,(-)703。请问可以吗?我主要顾虑信号余量小。

楼主:
引用 网友E:
应该是可以的。楼主选择的器件型号是LM293A,Vio(input offset voltage)电压典型值为1mv,最大为2mv.官方提 ...

温度范围内输入失调电压是4mV。我怕随着时间的推移参数变化。我的应用寿命比较器累计通电时间绝对不超过1000小时。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要识别小信号的有无,用运放简单些。单个运放无信号时,Vos乘以开环增益造成饱和,无**常工作,如Ua ...

电路新颖!层主能不能具体讲讲是怎么对消输入失调电压的?谢谢!

网友D:
     输出失调电压调0,传统是外加电压,我嫌复杂,采用单电阻或者两个Vos参数一样的运放自调办法,都发帖在本版。
   本帖用后者。多数运放定义+端Vos为+向,如果在-端外加一个+Vos,那么输出失调电压就等于0。跟随器在传输信息的同时将输出失调电压等于Vos,加到上方运放的-端,就将Vos(其实不止此参数)消除。

网友D:
引用 楼主:
感谢回复!判断有无信号,有信号时信号最小15mV。没信号时,(+)696,(-)703,相差7mV;比较器输入失调 ...

+端696mv与信号弄成复合信号,即696+0或696+a;-端703不变,这样就可以用两个运放比较。

网友D:
大小比较。

网友F:
可以正常触发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信号时,两者相差7mV.考虑输入偏置电压4~5mV,同反相输入端电压差最大12mV。信号幅值最小15mV,能不 ...

还是没有说清楚。。。没有信号时已经达到7mV 压差。。。然后又达到15MV才动作。。。那你需要比较压差 而非2个电压。。。。。电压差超过比较器失调就会翻转了。。。。。。不管你是2MV还是7mV。。。

我觉得应该是1:搞一个15MV信号 和这个差分电压压差比较。。
2:放大差分信号。100倍。于1500MV比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