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编程] 编码器问题

楼主(2016-11-17):
编码器的差分电路是个什么工作原理啊 差分出来的信号是速度?

网友A:
出来的应该不是差分信号

网友A:
常见的光电编码器出来的是A B相
两个相位相差90度

网友A:
然后通过捕获其中的一路  就可以计算出速度
结合A B相 哪个超前90度  就可以判断正反转

网友B:
增量编码器 原始信号是正弦波形式 相位差 是 0  90 180  270      0与180查分比较 出来方波   然后通过查分芯片(26ls31/7272b...)输出 A    /A 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