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这个中断为什么没有被执行

楼主(2016-11-17):
TE, se, TI, FOR, ST
我写了一段需要调用中断的程序,可是中断没有被执行,大家帮忙看看是怎么回事。
#include <msp430f4250.h>
#include <stdlib.h>
#include <math.h>
int count;
void main(void)
{
   int i;
   WDTCTL = WDTPW + WDTHOLD;                // Stop WDT
   FLL_CTL0 |= XCAP14PF;                    // Configure load caps

   P1DIR |= BIT2;//设置P1口为输出状态;
   P1SEL |= BIT2;
   for (i = 0x0000; i < 0x3600; i++);         // Delay for 1.2V ref startup
   for (i =0; i < 10000; i++);              // Delay for 32 kHz crystal to
   CCR0 = 512-1;                             // PWM Period
   CCTL1 = OUTMOD_7;                         // CCR1 reset/set
   CCR1 = 511;                             // CCR1 PWM duty cycle                              // CCR2 PWM duty cycle
   TACTL = TASSEL_1 + MC_1;                  // ACLK, up mode
   __enable_interrupt();                    // Enable general interrupts
   for(;;)
   {
     count=1200;
     if(count>0)
     for(;count>0;)
     {
     TACCTL0 |= CCIE;//这里是开分中断,预想中执行此中断的时候,count的值要减1,可是实际执行的时候,count的值始终不变
     CCR1=511;
     }
   }
}

#if defined(__TI_COMPILER_VERSION__) || defined(__IAR_SYSTEMS_ICC__)
#pragma vector=TIMERA0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Timer_A (void)
#elif defined(__GNUC__)
void __attribute__ ((interrupt(TIMERA0_VECTOR))) Timer_A (void)
#else
#error Compiler not supported!
#endif
{
  if(count>0)
  {
    --count;
  }
  else{
    __bic_SR_register_on_exit(LPM0_bits);
  }
}

网友A:
中断是不能被调用的, 只能被硬件 "调用"!

你可以定义一个公共函数, 中断里调用这个公共函数, 这样外部的程序也能调用这个 "中断" 函数的工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