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TM32之用SysTick做准确定时

楼主(2016-11-17):
SysTick,ST的数据手册上稍微提了一下但是没有详细介绍,这里我们仔细研究下。如有错误之处敬请更正。

SysTick位于NVIC中,它主要应用在操作系统中,所以平常我们用的很少,但是我们可以用它来做简单的延时,还是比较准确的。

那我们先看一下跟他相关的寄存器吧:

主要有四个寄存器:CTRL,RELOAD,VAL,CALIB

CALIB我们一般不用,所以就不做介绍了。

对CTRL的操作实际就是设置SysTick的时钟,以及使能等。

对LOAD的操作就是填充新的计数值

对VAL的操作时设置计数满后的操作

学习最快最感性的莫过于实例了,那我们就通过一个例子来学习SysTick

楼主:
学习最快最感性的莫过于实例了,那我们就通过一个例子来学习SysTick

那我们先说下思路,延时函数通过SysTick来实现,进入延时函数时我们启动SysTick,根据工作的实际时钟频率来确定没us或者每ms的初值,然后通过计算能得到延时nus或者nms是应该填充的初值,但是LOAD寄存器只有24位是可用的,所以延时的上限为1860ms左右,足够我们用了。

那我们下边把代码贴上来:

/********************************************************************************
  * [url=home.php?mod=space&uid=288409]@file[/url]    SysTick/main.c
  * [url=home.php?mod=space&uid=187600]@author[/url]  swei
  * [url=home.php?mod=space&uid=895143]@version[/url] V3.3.0
  * [url=home.php?mod=space&uid=212281]@date[/url]    10/20/2010
  * [url=home.php?mod=space&uid=247401]@brief[/url]   Main program body.
  ******************************************************************************/
#include "stm32f10x.h"
uint32_t ms_value,us_value;
void RCC_Configuration(void);
void GPIO_Configuration(void);
void Delay_init(uint8_t SYSCLK);
void Delay_us(uint32_t nus);
void Delay_ms(uint32_t nms);
int main(void)
{
        RCC_Configuration();
        GPIO_Configuration();
        Delay_init(72);
        while(1)
        {
                 GPIO_ResetBits(GPIOB,GPIO_Pin_5);
                 Delay_ms(1000);
                 GPIO_SetBits(GPIOB,GPIO_Pin_5);
                 Delay_ms(1000);
        }
}
void RCC_Configuration(void)
{
        RCC_DeInit();
        RCC_HSEConfig(RCC_HSE_ON);
        while(!RCC_WaitForHSEStartUp());
        FLASH_PrefetchBufferCmd(FLASH_PrefetchBuffer_Enable);
        FLASH_SetLatency(FLASH_Latency_2);
        RCC_HCLKConfig(RCC_SYSCLK_Div1);
        RCC_PCLK2Config(RCC_HCLK_Div1);
        RCC_PCLK1Config(RCC_HCLK_Div2);
        RCC_PLLConfig(RCC_PLLSource_HSE_Div1,RCC_PLLMul_9);
        RCC_PLLCmd(ENABLE);
        while(!(RCC_GetFlagStatus(RCC_FLAG_PLLRDY)==SET));
        RCC_SYSCLKConfig(RCC_SYSCLKSource_PLLCLK);
        while(!(RCC_GetSYSCLKSource()==0x08));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B,ENABLE);
}
void GPIO_Configuration(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5;
        GPIO_Init(GPIOB,&GPIO_InitStructure);
}
void Delay_init(uint8_t SYSCLK)
{
        SysTick->CTRL = 0xfffffff8;
        us_value = SYSCLK/8;
        ms_value = us_value*1000;
}
void Delay_us(uint32_t nus)
{
        uint32_t temp;
        SysTick->LOAD = (uint32_t)nus*us_value;
        SysTick->VAL = 0x00;
        SysTick->CTRL |= 0x01;
        do
        {
                temp = SysTick->CTRL;
        }
        while(temp&0x01&&!(temp&(1<<16)));
        SysTick->CTRL &= 0xfffffff8;
        SysTick->VAL = 0x00;
}
void Delay_ms(uint32_t nms)
{
         uint32_t temp;
         SysTick->LOAD = (uint32_t)nms*ms_value;
         SysTick->VAL = 0x00;
         SysTick->CTRL |= 0x01;
         SysTick->CTRL |= 0x01;
         do
         {
                 temp = SysTick->CTRL;
         }
         while(temp&0x01&&!(temp&(1<<16)));
         SysTick->CTRL &= 0xfffffff8;
         SysTick->VAL = 0x00;
}
/******************* (C) COPYRIGHT 2010 SWEI ********************END OF FI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