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STM32F030C8串口复用的开漏输出问题

楼主(2016-11-17):
STM32F030C8串口复用的开漏输出问题
串口是接在PB6/PB7上的,因为串口需要和外部5V的芯片通讯,所以需要设置为开漏,我也看到软件工程师已经设置了,但输出还是3.3V,串口复用设置成开漏难道还有什么窍门?

网友A:
开漏输出,需要加上拉电阻到5V
才能使输出电压达到5V

网友:
你外部端口加5v上拉电阻了么?

网友B:
必须加上拉电阻的

楼主:
楼上几个没明白我的意思,我知道要加上拉电阻,如果是开漏的话不加上拉电阻是不是应该0V呢?现在的问题是不加上拉电阻就输出3.3V了。

楼主:
结贴,是工程商看错管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