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总线过不了“射频场感应的传导骚扰抗扰度”,求解

楼主(2016-11-18):
如题,主机带几十个从机,从机由主机供电,电源线和CAN两根电缆一起共4根线上加干扰,主机误动作。
电缆采用的双绞线,要求不能采用屏蔽线。

网友A:
可能电源受到影响。在主机电源上加共模抑制的器件,共模电感,电容,等

网友A:
差模多加电容

网友A:
试验时可加磁环一试,电源与通信线要分开做,确定原因。

楼主:
电源和总线哪个更容易受干扰?

网友B:
电源更易.

通信出错会检测到的

网友:
can是否隔离?

网友C:
电源和通信要隔离分开。

网友D(2022-11-19):
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

网友D:
这个最终过了实验吧

网友E(2022-12-19):
通讯线一般都是采用双绞屏蔽线

网友E:
需要采用隔离Can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