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怎么测试集成块是否烧坏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6-11-18):
这个不能简单回答,找一个好的对比芯片,也许可以。就是要看烧坏的芯片是否明显故障。

网友B:
当然可以。用比较法,测试肯定好的TL082每个脚与4脚(GND)的电阻并列表。烧坏TL082的值与列表值应该相去甚远。如果还是无法准确判断,把万用表的(+)、(-)表笔调换再用比较法测。

网友C:
测试一下芯片的参数优于厂家提供的参数就是合格,差于厂家参数就是次品,不工作就是坏的;根据手上的条件测试参数越多越准.

网友D:
一般都是测量VCC和GND的阻值

网友E:
有的时候即使测着是好的,也不能用了。

网友F:
测试只是接口处的几个管子,中间的根本测不到,这个不太好测

网友F:
测试工作时候的电流 对比测试看看 就是很麻烦 不如直接换新的试试

网友G:
如今哪里需要去测它是不是好的。
直接当坏的拆下来丢了换一个好的上去就是。

网友H:
同意楼上...运放这东西,用烧了来判断不行的

网友I:
运放我一般都是只能测输入输出判断或者对比好的板子……

网友I:
引用 网友G:
如今哪里需要去测它是不是好的。
直接当坏的拆下来丢了换一个好的上去就是。 ...

很直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