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os管ao3400的一些问题请教

楼主(2016-11-18):
有一加热调温电路,通过调节电压输出控制用电器的温度,电压调整管为ao3400,和负载串联连接,类似串联型稳压电路,ao3400封装为sot-23,栅极电压变化为0~5伏,输出到负载电压:0~15伏。当VGS=2.5v时,ao3400管子的电压降为7.5v,电流为0.65A,功率为7.5*0.65=4.9w,连续工作了2个小时没有发现问题。可我查阅的ao3400的pd=1.4w。请问这个电源调整电路用ao3400作为调整管设计是否有问题?

楼主:
我是一个刚来的新手,以前对mos管不是太熟,请大师们多多指教,谢谢了!!
用mos管作为电源输出电压调整,它应该工作在放大区?如果是工作在放大区,管子本身的功率消耗是比较大的,如果用晶体三极管的话,必须用功率管并且要加散热片才可以,为什么用sot-23封装的mos管,就可以完成此重任?

楼主:
可能前面我没有叙述清楚,再进一步说明:同事在网上购得一调温定时器,和自己原有的仅能加热的护腰改造搭配,成为一定时、温控的护腰,用了几个月后坏了,找我修理,将电路画下来,如下图。惊讶发现如此的一个mos管,仅是SOT-23封装,就能驱动如此的负载数月。便开始学习和查找mos的相关知识,进一步理解消化该调温定时电路。想网上请教高手们,为此成为会员并发此贴请教。
经检修发现,损坏的元件为mos管击穿,原因是否搭配不合适,驱动管的功率达不到?如何解决?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可能前面我没有叙述清楚,再进一步说明:同事在网上购得一调温定时器,和自己原有的仅能加热的护腰改造搭配 ...

看看人家用的料,TO-220封装的,哈哈,不用多说了吧,相信自已的判断

https://detail.1688.com/offer/528321613916.html?spm=a261b.2187593.1998088710.54.IPmgKj