峰值电流型BUCK的MATHCAD计算

楼主(2016-11-18):
这里再给大家介绍一下峰值电流型BUCK的计算,峰值电流型BUCK和电压型BUCK是目前IC采用得比较多的控制方法,当然另外还有COT(constant on time),OCC(one cycle control)等等...对于功率部分的计算,什么电感选型,损耗计算等等都是一样的,只是补偿网络略有差异。

对于之前介绍的电压型BUCK,我们可以看到,不考虑输出电容ESR引起的零点时,其主功率部分是一个双极点的二阶系统,但是对于峰值电流型BUCK,其主功率部分是一阶系统,也就是增益是以-20dB斜率下降的,相位也是-90degree,因此这就简化了补偿网络(其实这种想法后续有用到LLC的控制上,有空讲LLC时详细介绍),基本上只要做增益补偿就OK了,通常来说type2的补偿网络就足够了,所以大部分峰值电流型BUCK芯片采用跨导型运放。另外峰值电流型拓扑是需要斜率补偿的,因为占空比超50%时会有次谐波振荡。(偷懒一下,不想整理峰值电流型拓扑的建模,大家可以参考TI的U-97)

OK,下面贴一下我之前写的一个简单的MATHCAD,是基于ST的L6985芯片,如果有错误的话请帮我指出来,我的MATHCAD里没有介绍功率损耗等,后续有时间我会单独的介绍MOSFET,和DIODE等功率计算。
仿真验证,可以看到和MATHCAD计算几乎是一样的

网友A:
智商不够。。。。。看一半脑子爆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智商不够。。。。。看一半脑子爆掉了。。。。。。。。。。。。

哈哈,淡定,看看就懂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哈哈,淡定,看看就懂了

软件能发给我下吗 兄台 1113846156@qq.com 不胜感激

网友C(2022-08-14):
大哥,在学习这块,能发给我参考学习下吗?1225135085@qq.com将不胜感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