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f107+DP8384 RMII模式开启不了

楼主(2016-11-18):
MII_MODE                                                        SNI_MODE                MAC Interface Mode
1(电路强制为1,但这脚还是低电平)         0 (电路强制为0,接地)              RMII Mode
加上拉2.2K电阻,外部晶振50M
硬件上:MII_MODE脚还是低电平,规格书上这脚为1和SNI_MODE为0,开启RMII,现在二个脚都是低电平0
软件:
int main(void)
{
   unsigned char tcp_data[] = "tcp dkfdjkf!\n";
   struct tcp_pcb *pcb;
  System_Setup();
  LwIP_Init();

        TCP_Client_Init(TCP_LOCAL_PORT,TCP_SERVER_PORT,TCP_SERVER_IP);
        while(1)
        {
                pcb = Check_TCP_Connect();
                if(pcb != 0)
                {
                  TCP_Client_Send_Data(pcb,tcp_data,sizeof(tcp_data));
                }
                Delay_s(0xfffff);
                System_Periodic_Handle();
        }
}void LwIP_Init(void)
{
  struct ip_addr ipaddr;
  struct ip_addr netmask;
  struct ip_addr gw;
  uint8_t macaddress[6]={BOARD_MAC_ADDR};

  /* Initializes the dynamic memory heap defined by MEM_SIZE.*/
  mem_init();

  /* Initializes the memory pools defined by MEMP_NUM_x.*/
  memp_init();

//#if LWIP_DHCP  //ip×Ô¶¯»ñÈ¡
//  ipaddr.addr = 0;
//  netmask.addr = 0;
//  gw.addr = 0;

//#else
    My_IP4_ADDR(&ipaddr,BOARD_IP);
    My_IP4_ADDR(&netmask, BOARD_NETMASK);
    My_IP4_ADDR(&gw, BOARD_WG);
//#endif

  Set_MAC_Address(macaddress);

  netif_add(&netif, &ipaddr, &netmask, &gw, NULL, &ethernetif_init, &ethernet_input);

  /*  Registers the default network interface.*/
  netif_set_default(&netif);

//#if LWIP_DHCP
//  /*  Creates a new DHCP client for this interface on the first call.
//  Note: you must call dhcp_fine_tmr() and dhcp_coarse_tmr() at
//  the predefined regular intervals after starting the client.
//  You can peek in the netif->dhcp struct for the actual DHCP status.*/
//  dhcp_start(&netif);
//#endif

  /*  When the netif is fully configured this function must be called.*/
  netif_set_up(&netif);

}
void System_Setup(void)
{
  RCC_ClocksTypeDef RCC_Clocks;

  SystemInit();

  RCC_AHBPeriphClockCmd(RCC_AHBPeriph_ETH_MAC | RCC_AHBPeriph_ETH_MAC_Tx |
                        RCC_AHBPeriph_ETH_MAC_Rx, ENABL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 | RCC_APB2Periph_GPIOB | RCC_APB2Periph_GPIOC |
                         RCC_APB2Periph_GPIOD | RCC_APB2Periph_GPIOE | RCC_APB2Periph_AFIO , ENABLE);

  NVIC_Configuration();

  GPIO_Configuration();

  Ethernet_Configuration();

  RCC_GetClocksFreq(&RCC_Clocks);
  SysTick_Config(RCC_Clocks.SYSCLK_Frequency / 100);

  NVIC_SetPriority (SysTick_IRQn, 1);
}

defined RMII_MODE
defined PHY_ADDRESS 0x01
void Ethernet_Configuration(void)
{
  ETH_InitTypeDef ETH_InitStructure;

#ifdef MII_MODE
  GPIO_ETH_MediaInterfaceConfig(GPIO_ETH_MediaInterface_MII);

#elif defined RMII_MODE  /* Mode RMII with STM3210C-EVAL */
  GPIO_ETH_MediaInterfaceConfig(GPIO_ETH_MediaInterface_RMII);

#endif

  ETH_DeInit();

  ETH_SoftwareReset();

  while (ETH_GetSoftwareResetStatus() == SET);

  /* ETHERNET Configuration ------------------------------------------------------*/
  /* Call ETH_StructInit if you don't like to configure all ETH_InitStructure parameter */
  ETH_StructInit(Ð_InitStructure);

  /* Fill ETH_InitStructure parametrs */
  /*------------------------   MAC   -----------------------------------*/
  ETH_InitStructure.ETH_AutoNegotiation = ETH_AutoNegotiation_Enable  ;
  ETH_InitStructure.ETH_LoopbackMode = ETH_LoopbackMode_Disable;
  ETH_InitStructure.ETH_RetryTransmission = ETH_RetryTransmission_Disable;
  ETH_InitStructure.ETH_AutomaticPadCRCStrip = ETH_AutomaticPadCRCStrip_Disable;
  ETH_InitStructure.ETH_ReceiveAll = ETH_ReceiveAll_Disable;
  ETH_InitStructure.ETH_BroadcastFramesReception = ETH_BroadcastFramesReception_Enable;
  ETH_InitStructure.ETH_PromiscuousMode = ETH_PromiscuousMode_Disable;
  ETH_InitStructure.ETH_MulticastFramesFilter = ETH_MulticastFramesFilter_Perfect;
  ETH_InitStructure.ETH_UnicastFramesFilter = ETH_UnicastFramesFilter_Perfect;
#ifdef CHECKSUM_BY_HARDWARE
  ETH_InitStructure.ETH_ChecksumOffload = ETH_ChecksumOffload_Enable;
#endif

  /*------------------------   DMA   -----------------------------------*/

  /* When we use the Checksum offload feature, we need to enable the Store and Forward mode:
  the store and forward guarantee that a whole frame is stored in the FIFO, so the MAC can insert/verify the checksum,
  if the checksum is OK the DMA can handle the frame otherwise the frame is dropped */
  ETH_InitStructure.ETH_DropTCPIPChecksumErrorFrame = ETH_DropTCPIPChecksumErrorFrame_Enable;
  ETH_InitStructure.ETH_ReceiveStoreForward = ETH_ReceiveStoreForward_Enable;
  ETH_InitStructure.ETH_TransmitStoreForward = ETH_TransmitStoreForward_Enable;

  ETH_InitStructure.ETH_ForwardErrorFrames = ETH_ForwardErrorFrames_Disable;
  ETH_InitStructure.ETH_ForwardUndersizedGoodFrames = ETH_ForwardUndersizedGoodFrames_Disable;
  ETH_InitStructure.ETH_SecondFrameOperate = ETH_SecondFrameOperate_Enable;
  ETH_InitStructure.ETH_AddressAlignedBeats = ETH_AddressAlignedBeats_Enable;
  ETH_InitStructure.ETH_FixedBurst = ETH_FixedBurst_Enable;
  ETH_InitStructure.ETH_RxDMABurstLength = ETH_RxDMABurstLength_32Beat;
  ETH_InitStructure.ETH_TxDMABurstLength = ETH_TxDMABurstLength_32Beat;
  ETH_InitStructure.ETH_DMAArbitration = ETH_DMAArbitration_RoundRobin_RxTx_2_1;

  ETH_Init(Ð_InitStructure, PHY_ADDRESS);

  ETH_DMAITConfig(ETH_DMA_IT_NIS | ETH_DMA_IT_R, ENABLE);

}

void GPIO_Configuration(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ETH_RMII_MDIO/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2;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PA1 =ETH_RMII_REF_CLK/PA7=ETH_CRS_DV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    //GPIO_Mode_IN_FLOATING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ETH_RMII_MDC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C, &GPIO_InitStructure);
// PC4 =ETH_RMII_RXD0/ PC5 =RXD1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4|GPIO_Pin_5;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C, &GPIO_InitStructure);
//ETH_RX_ER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0;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        ETH_TX_EN /ETH_TXD_0 /ETH_TXD_1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1|GPIO_Pin_12|GPIO_Pin_13;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LEDµÆ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3|GPIO_Pin_14;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E,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2;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5;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C,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PinRemapConfig(GPIO_Remap_ETH, ENABLE);
// PD8 =ETH_CRS_DV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8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D, &GPIO_InitStructure);
}

struct tcp_pcb *Check_TCP_Connect(void)
{
        struct tcp_pcb *cpcb = 0;
        connect_flag = 0;
        for(cpcb = tcp_active_pcbs;cpcb != NULL; cpcb = cpcb->next)
        {
                if(cpcb->local_port == TCP_LOCAL_PORT && cpcb->remote_port == TCP_SERVER_PORT)
                if(cpcb -> state == ESTABLISHED)
                {
                        connect_flag = 1;
                        break;
                }
        }

        if(connect_flag == 0)
        {
                TCP_Client_Init(TCP_LOCAL_PORT,TCP_SERVER_PORT,TCP_SERVER_IP);
                cpcb = 0;
        }
        return cpcb;
}

void TCP_Client_Init(u16_t local_port,u16_t remote_port,unsigned char a,unsigned char b,unsigned char c,unsigned char d)
{
//TCP_LOCAL_PORT=1030,TCP_SERVER_PORT=1031,TCP_SERVER_IP=192,168,1,100/
        struct ip_addr ipaddr;
        struct tcp_pcb *tcp_client_pcb;
        err_t err;
        IP4_ADDR(&ipaddr,a,b,c,d);
        tcp_client_pcb = tcp_new();
        if (!tcp_client_pcb)
        {
                return ;
        }
        err = tcp_bind(tcp_client_pcb,IP_ADDR_ANY,local_port);
       if(err != ERR_OK)
        {
                return ;
        }
        tcp_connect(tcp_client_pcb,&ipaddr,remote_port,TCP_Connected);
        tcp_recv(tcp_client_pcb,TCP_Client_Recv);
}

err_t TCP_Connected(void *arg,struct tcp_pcb *pcb,err_t err)
{
        //tcp_client_pcb = pcb;
        return ERR_OK;
}

err_t TCP_Client_Send_Data(struct tcp_pcb *cpcb,unsigned char *buff,unsigned int length)
{
        err_t err;

        err = tcp_write(cpcb,buff,length,TCP_WRITE_FLAG_COPY);
        tcp_output(cpcb);
        //tcp_close(cpcb);
        return err;
}

网友A:
你从这个总共10行左右的代码中能找出问题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从这个总共10行左右的代码中能找出问题吗

增加了,帮看下,问题在哪,谢谢

网友B(2017-09-10):
哥们,你的这个问题解决了吗?我也是这个问题

网友C:
官网有模板程序,正点原子也有模板程序跟着教程修改一下就行或者两个代码对着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