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8LED点阵———显示数字

楼主(2016-11-18):
/**************************************************************************************
*                              8*8LED点阵———显示数字实验                                                                                                  *
实现现象:下载程序后点阵上显示数字0

注意事项:一定要将JOE短接片短接到GND端,如果不需要595后面的小灯点亮可以拔掉JP595短接片。
原理图请参考我的:一个简洁的51原理图
***************************************************************************************/

#include "reg51.h"                         //此文件中定义了单片机的一些特殊功能寄存器
#include<intrins.h>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对数据类型进行声明定义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sbit SRCLK=P3^6;
sbit RCLK=P3^5;
sbit SER=P3^4;

u8 ledduan[]={0x00,0x00,0x3e,0x41,0x41,0x41,0x3e,0x00};
u8 ledwei[]={0x7f,0xbf,0xdf,0xef,0xf7,0xfb,0xfd,0xfe};
/*******************************************************************************
* 函 数 名         : delay
* 函数功能                   : 延时函数,i=1时,大约延时10us
*******************************************************************************/
void delay(u16 i)
{
        while(i--);
}

/*******************************************************************************
* 函数名         : Hc595SendByte(u8 dat)
* 函数功能                   : 向74HC595发送一个字节的数据
* 输入           : 无
* 输出                  : 无
*******************************************************************************/
void Hc595SendByte(u8 dat)
{
        u8 a;
        SRCLK=0;
        RCLK=0;
        for(a=0;a<8;a++)
        {
                SER=dat>>7;
                dat<<=1;

                SRCLK=1;
                _nop_();
                _nop_();
                SRCLK=0;
        }

        RCLK=1;
        _nop_();
        _nop_();
        RCLK=0;
}

/*******************************************************************************
* 函 数 名       : main
* 函数功能                 : 主函数
* 输    入       : 无
* 输    出             : 无
*******************************************************************************/
void main()
{
        u8 i;
        while(1)
        {
                P0=0x7f;
                for(i=0;i<8;i++)
                {
                        P0=ledwei;                  //位选
                        Hc595SendByte(ledduan);        //发送段选数据
                        delay(100);                   //延时
                        Hc595SendByte(0x00);  //消隐
                }
        }
}

网友A:
....
for(i=0;i<8;i++)
                {
                        P0=ledwei;                  //位选
                        Hc595SendByte(ledduan);        //发送段选数据
                        delay(100);                   //延时
                        Hc595SendByte(0x00);  //消隐
                }
==========================================
应该这样:
for(i=0;i<8;i++)
                {
                        P0=ledwei;                  //位选
                        Hc595SendByte(ledduan);        //发送段选数据
                        delay(100);                   //延时
                        Hc595SendByte(0x00);  //消隐
                        delay(100);                   //延时
                }

楼主:
后面加延时!想表明什么啊。解释一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后面加延时!想表明什么啊。解释一下

消隐指令刚发出,立马就重新发送新数据了,没有消隐的效果。

网友B:
引用 楼主:
后面加延时!想表明什么啊。解释一下

简洁的51原理图在哪

网友B:
引用 楼主:
https://bbs.21ic.com/icview-1646008-1-1.html

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