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关于avr单片机按键的程序

楼主(2016-11-18):
有两个按键控制一个灯,按键1按下灯点亮,松开按键1灯还是亮,另一个按键2按下灯灭,请问c程序怎么写,或者说用什么语句,谢谢

网友A:
if (key1 == Press)
lite on;

if (key2 == Press)
Lite Off;

楼主:
第一个按键松开,灯不就灭了吗?,key1不就是一瞬间==0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第一个按键松开,灯不就灭了吗?,key1不就是一瞬间==0吗

松开按键,不要让他灭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第一个按键松开,灯不就灭了吗?,key1不就是一瞬间==0吗

松开按键,不要改变灯的状态啊

楼主:
对,松开按键1灯继续保持亮,

网友C:
引用 楼主:
第一个按键松开,灯不就灭了吗?,key1不就是一瞬间==0吗

当你检测到等于0后你就执行的让灯亮的操作,这个输出状态在你再次修改之前是不会变化的。

网友D:
2楼正解,

网友A:
我不是给你写的==Press么?没有写==On啊,楼主要动脑筋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