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量] 压力表的应用有哪些呢

楼主(2016-11-18):
压力是工业生产中的重要工艺参数之一。如果压力不符合要求,不仅会影响生产效率,降低产品质量,甚至还会造成严重的安全事故。所以压力测量在工业生产中具有特殊的地位。本文就压力表的选择、安装与校验分别进行介绍。

一、压力表的选择

根据产品工艺要求正确选用仪表类型是保证仪表正常工作及安全生产的重要前提。通常选择仪表类型时要考虑以下三方面的要求:(1)根据工业生产中产品工艺的要求选择。例如是否需要远传、自动记录或报警;(2)根据被测介质的物理化学性能(诸如腐蚀性、温度高低、粘度大小、脏污程度、易燃易爆性能等)是否对测量仪表提出特殊要求选择;(3)根据现场环境条件(诸如高温、电磁场、振动及现场安装条件等)对仪表类型有否特殊要求等选择。

1、仪表测量范围的确定

为了合理、经济使用仪表,仪表的量程不能选得太大,但为了保证测量精度,一般被测压力的最小值不低于仪表满量程的1/3为宜。同时为了延长弹性元件的使用寿命,避免弹性元件因长期受力过大而永久变形,压力计的上限值应该高于被测量的最大值(量程的1/2~1/3),留有余量。

2、仪表精度的选取

仪表精度是根据工艺生产上所允许的最大测量误差来确定的。不能认为选用的仪表精度越高越好,应在满足工艺要求的前提下,尽可能选用精度较低、价廉耐用的仪表。仪表类型选择实例:某台压缩机的出口压力范围为25~28MPa,测量绝对误差不得大于1MPa。工艺上要求就地观察,并能高低限报警,试正确选用一台压力表,指出型号、精度与测量范围。要求条件为:被测脉动压力25~28MPa,测量绝对误差≤1MPa,就地观察、高低限报警。仪表选择时考虑脉动压力对仪表寿命影响很大,故选择仪表的上限值为:P1=Pmax * 2=28* 2=56MPa若选压力表的测量范围为0~60MPa,则:25MPa/60MPa>l/3,被测压力的最小值不低于满量程的1/3,下限值也符合要求。另外,根据测量误差的要求,可算得对仪表允许误差的要求为:1/60 *  100%=1.67%,故选精度等级为1.5级的仪表,可以满足误差要求。

二、压力表的安装

压力表的安装正确与否,直接影响到测量结果的准确性和压力表的使用寿命。压力表安装时关键是测压点的选择:(1)测压点应选在被测介质直线流动的管段部分,不要选在管路拐弯、分又或死角处。(2)测量流体压力时,应使取压点与流动方向垂直,取压管内端面与设备内壁平齐,不应有凸出物或毛刺。(3)测量液体压力时,取压点应在管道下部,使导压管内不积存气体;测量气体压力时,取压点应在管道上方,使导压管内不积存液体。(4)取压口到压力计之间应装有切断阀,以备检修压力计时使用。切断阀应装在取压口附近。测蒸汽压力时,应加装凝液管,以防止高温蒸汽直接与测压元件接触。对于有腐蚀性介质的压力测量,应加装有中性介质的隔离罐。

三、压力(差压)检测仪表的检定和校准

仪表在使用之前,必须检定和校准。长期使用的仪表也应定期检定,其周期应视使用频繁程度和重点程度而定。当仪表带有远距离传送系统及二次仪表时,应连同二次仪表一起检定、校准。压力表校验的方法是:用标准压力表校验。

四、数字压力表的优势

   BLCGB系列数字压力表在各方面特性都优于指针压力表、老一代数字压力表,BLCGB系列数字压力表作为最新一代数字压力表克服了低电压、低功耗下传感器性能的发挥,成功的解决了传感器的温度漂移问题和电池电压波动影响;成为指针压力表、老一代数字压力表的最佳替代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