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控制单片机定时开关机,有人搞过吗

楼主(2016-11-18):
(无正文)

网友A:
你可以网上找找类似的电路,应该不少的

网友B:
一个RTC+一个单片机,就可以做出来了。

网友C:
这个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但是需要硬件结合,比如单片机某个IO输出高电平开机,你硬件用三极管或者光耦控制继电器,开实现开关机

网友D:
单片机要通过程序再 依靠硬件电路来实现
按键开机,再按键关机

网友E:
开关什么东西呢?

网友F:
利用单片机及定时器设计的一个时钟,在每次秒加1的计时过程中,都与规定的时间作比较,如果相等就进行开关电路,不等则返回。

网友G:
感觉定时关机好实现,定时开机就需要中断了!

而且 这个单纯的软件来实现,比较苦难。。。。。。。

网友H:
重要的是保持单片机的供电,要保证无论是开机还是关机,单片机一直供电保持。

网友I:
单片机控制自己的开关机呢,还是控制外部电路呢?

网友J:
硬开关机还是软开关机呢,用硬件也是可以实现的

网友K:
我见有那种用双稳态电路可以实现的,还有单片机两个IO控制自锁的。

网友L:
要想实现自己给自己开关机,必须要软件和硬件相配合来实现。

网友M:
引用 网友C:
这个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但是需要硬件结合,比如单片机某个IO输出高电平开机,你硬件用三极管或者光耦控制继 ...

用MOS管好点,其他控制耗电。

楼主(2017-04-19):
引用 网友B:
一个RTC+一个单片机,就可以做出来了。

为什么要用RTC呢,RTC好像无法输出开关信号吧?

网友N:
感觉 单片机定时关机还好 但是 定时开机怎么实现啊?

感觉很难。

是不行需要另外一个MCU来控制这个单片机?

网友N:
使用RTC的中断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