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量] 压力表检定中常见问题及修理技巧

楼主(2016-11-18):
一、被检表误差总是增加或减少一个固定值

   这种误差的特征是,被检表随压力的增大误差也等量地增加或减少,在整个测量范围内,指针读数总是与标准示值相差某一固定值,它是由于指针安装不正确而引起的系统误差。调整这种误差很容易,只要重新起针调整指针的安装位置,就可以消除。如果误差极小,微量转动表盘即可解决问题。
   二、被检表误差成比例地增加或减少

   出现这种误差的压力表基本没有大毛病,主要是传动比发生变化导致的,只要移动一下示值调节螺钉就能解决。被检表误差逐渐增大时,将示值调节螺钉往右(下)移,扩大扇形齿轮短臂的臂长,将传动比调低。被检表误差逐渐减小时,应将示值调节螺钉往左(上)移,缩小扇形齿轮短臂的臂长,将传动比调高。
   三、被检表指示先后快慢不同

   所谓“先后快慢不同”是指校验中所得的误差,不是随压力的增大成比例地增加或减少,而是由正值逐步趋向为负值或由负值逐步趋向为正值,故又称为非线性误差,或叫曲线形误差。这时需要改变连杆与扇形齿间夹角的大小,可以调整非线性误差,调小连杆与扇形齿间夹角,指针在前半部分刻度走得快,指针在后半部分刻度走得慢;调大连杆与扇形齿间夹角,指针在前半部分刻度走得慢,指针在后半部分刻度走得快。另一种情况,顺时针转机芯,刻度前半部分指针走得慢,刻度后半部分指针走得快,逆时针转机芯,刻度前半部分指针走得快,刻度后半部分指针走得慢。
   四、指针不回零位或不到满度

   1.游丝没有足够盘紧或张大,有的则为使用日久刚性不足,当游丝接近零位或满度时缺少弹性,失去了控制指针的能力。
   2.机芯固定位置不当,连杆与扇形齿间夹角太小,应变动机芯位置或增加啮合齿数。
   3.连杆过分短,传动机构放大角受了限制,指针走不到满度和零位。
   4.传动比过小,指针达不到满度,应缩小扇形齿短臂的长度,将示值往快赶。
   5.经反复调整,示值仍不成比例变化,应判断为弹簧管变形无法修理,必须更换新件。
   五、滞针或跳针

1.齿牙有锈蚀、磨损,或齿间有毛刺、污物存在。
   2.轴孔磨损,轴在转动中与孔壁单侧相碰,或连杆在某一点上与连接件产生摩擦卡住现象。
   六、轻敲位移
   正常状态下的指针,轻敲表壳后应先向逆时针方向转动,否则必存在轻敲位移。轻敲位移除游丝造成的原因外,在许多情况下产生于零件间的摩擦,由于装配不良,零件安装松动或是零件被安装得过紧都会造成影响。轻敲位移常出自以下几种原因:
   1.游丝没有足够地盘紧或张大,也可能是游丝的两端紧固不良。
   2.传动部件间有摩擦,影响弹簧管自由端对传动放大机构和指针组件的拖动,常见有连杆不活络,传动轴被压死,或轴与孔配合过紧等。
   3.某处螺丝钉松动,特别示值调节螺丝钉松动影响最大。
   4.齿牙啮合不良,有滑牙或阻碍现象。
   5.指针未紧固,或指针套与指针片间松动。
   七、压力表游丝的安装、拆卸

   1.游丝的作用
   利用游丝产生反作用力矩,使齿轮保持单向齿廓紧密地接触,来消除中心齿轮与扇形齿轮啮合间隙、各传动轴和连杆结合处等间隙所引起的示值不稳定状态,使指针安装平稳,轻敲表壳示值不变。即当压力消除后,帮助指针返回零位,紧靠限止钉。
   2.游丝的特性
   当压力表测量下限的张力最足,处于最大力矩状态时,随着压力增大,力矩逐渐减小,反装游丝则相反。在零位时,游丝处于预紧状态,随着压力的增加,游丝逐渐松弛。当游丝过长时,刚力弱、弹性差、指针不稳,甚至自由状态呈现并圈;而游丝过短时,张大后框距大小悬殊,甚至单侧并圈,作用力不均匀。
   3.游丝的技术要求
   (1)安装后应无显著偏心,平面与中心轴成垂直状态。
   (2)在松弛、紧缩或张开后,圈间应清楚,圈距较匀,无并圈、搭圈现象。
   (3)芯孔、直径、力矩应符合安装规格。
   (4)安装后,游丝的两端紧固,无松动现象。

八、检定工作完毕应注意的事项

   1.检查所有螺钉是否已经紧固,每个螺钉都不允许有松动,特别固定机芯的螺钉和示值调节螺钉的紧固尤为重要;要注意的是固定机芯的螺钉安装后,其顶端用于扭转的槽口,不应成水平方向,以免游丝嵌入。
   2.检定不合格的压力表,应降级使用的,要做好更改准确度等级标志的工作。
   3.外壳安装后,应检查一下指针轴和指针是否碰玻璃,而后将表体轻摇一下,听听有无响声,以免零件或杂物遗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