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写flash的时候需要关闭中断吗?

楼主(2016-11-18):
(无正文)

网友A:
应该针对具体的芯片来说了,有的需要关,有的不需要关

网友B:
是内部flash芯片呢,还是外部flash芯片呢?这个要区分清楚

网友C:
读写FLASH 是有时序的 。你不应该中断时序。去执行别的

网友D:
读写内部flash的时候,硬件就自动关闭中断了,不需要手动关闭的吧。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读写内部flash的时候,硬件就自动关闭中断了,不需要手动关闭的吧。

硬件不会自动关闭的。需要手动关闭

网友F:
不需要关闭的!

注意一下时序就行。

可能需要发送完等待!

网友G:
通常会关闭中断。印象里擦出的时候必须保持N个周期,否则将导致复位。通常会关闭总中断,在完成后再开启。

网友H:
那有个问题,比如在操作外部flash的时候,也需要关闭中断吗?

网友I:
外部的话,应该是不需要的。反正我没关过,一直正常运行。

网友J:
读FLASH中的数据时,不需要关闭中断,只有在擦除时和写数据时才考虑是否需要关中断。

网友K:
擦除和写入同时进行,建议关掉中断,特别是和时间有关的些操作,我以前遇到过的情况:看门狗复位后FLASH中的数据全部丢失,后来把TimeA的中断关掉,工作完全正常,(时间要求准确度不高)为什么会这样,原因不明

网友L:
必须关中断,FLASH工作系统应能不响应

网友M:
擦写FLASH需要关闭中断,那么擦写EEPROM是否需要关闭中断吗?

网友N:
引用 网友M:
擦写FLASH需要关闭中断,那么擦写EEPROM是否需要关闭中断吗?

这个就不清楚了,你可以具体看看数据手册中的说法。

网友O:
ST Cortex-M MCU不需要关闭中断,因为在对Flash擦除或写操作时整个MCU都被Hold住了,任何中断都不会影响MCU的运行。

网友P:
引用 网友O:
ST Cortex-M MCU不需要关闭中断,因为在对Flash擦除或写操作时整个MCU都被Hold住了,任何中断都不会影响MCU ...

原来是这样。不过我在操作STM8的时候,还是会强制性的关闭中断才可以,不然就会当机

网友O:
STM32与STM8 Flash操作机制是不一样的。

楼主(2017-04-19):
引用 网友K:
擦除和写入同时进行,建议关掉中断,特别是和时间有关的些操作,我以前遇到过的情况:看门狗复位后FLASH中 ...

有的芯片会自动终止所有的中断,有的芯片需要手动停止的。

网友Q(2018-06-21):
读不关有没有可能读回的数据不对